[技术问答] 麻烦看看我这isp接口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2-05-23):
问题补充 :
另外在keil里边可以选m451,但是没有m451m的

楼主:
麻烦看看我这isp接口有什么问题?仿真器连接不上芯片 m451mlc3ae

网友A:
下載bsp中isp uart試試。

网友B:
我啥也看不见啊

网友C:
更新到最新的pack看看有没有

网友D(2022-08-07):
那你就用M451就行了吧

网友E:
仿真器不接ISP接口吧,一般都是SWD接口

网友F:
你可以拍个照片,看看你是咋接线的

网友G:
你可能需要找官方要pack

网友H:
你找新唐的FAE问问呗

网友B:
是不是pack没弄好

网友I:
连接不上是因为数据不对么?

网友J:
你看看你的link是否选择正确,你的芯片算法是否正确

网友K:
ISP应该是厂家固化好的,你用串口的方式是可以烧录的

网友L:
仿真器跟ISP是不一样的,你可能理解错了

网友M:
仿真器连接不上,你可以看看开发板是不是单独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