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系列3.3v系统供电时,错误选择4.7V BOD,导致无法下载,怎么办

楼主(2022-05-25):
在使用M0516的过程中,一直风调雨顺,因为我一直是用的5V供电. , 最近有个项目 ,因为很多外围芯片模块都是3.3v供电的 ,于是把M0516也用3.3v供电 ,这不问题来了. 不小心把 BOD检测给使能了 .使能就算了.还把BOD复位给启用了 启用了 也就算了 .启用的是4.7v ,从此以后 ,调试器nulink 就无法再连接上单片机了. 试问有何处理的办**

网友A:
调高下电压4.6V,用icp作whole 选单下有whole chip erase的功能。

网友B:
更供电有关?

网友C:
先用个USB供电给提供一下供电,然后烧录修改后的程序。

网友D:
换个新的试试,别在一棵树上纠结

网友D:
楼主,想知道解决没有

网友E:
弄好了吗

网友E:
ICP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