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8串口函数问题2

楼主(2022-05-26):
_INLINE void UART_SET_RTS(UART_T* uart)   (SET???)

{

    uart->MODEM |= UART_MODEM_RTSACTLV_Msk | UART_MODEM_RTS_Msk; (1 = RTS 信号无效????)

}

这个不应该RTS 信号无效?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A(2022-08-02):
函数名中带SET_RTS,意思是把RTS位写成1

写成0一般是 CLR_RTS。

使能RTS 功能是 RTS_EN。

SET_RTS 不一定是RTS_EN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