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TAN和M058ZDN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5-23):
可以用M058ZDN的BSP来写好程序,然后烧到NUC029TAN吗?

网友A:
可以呀  FLASH大小不一样

网友B(2022-08-14):
你可以看看他家提供的demo使用的固件库是否一致

网友C:
估计有些外设不一样吧,不然芯片也不能两个系列啊

网友D:
这个不好说啊,你看内核一样么?

网友E:
没用过这两款MCU,不过你可以问问官方FAE

网友F:
这个你看数据手册应该就知道吧

网友G:
估计不太行吧,这两款MCU能兼容么?

网友H:
最好是找官方FAE确认一下,不然可不行

网友I:
你看看它俩的BSP是一样的吗?

网友J:
有些时候可能启动文件不一样,你这么烧录可能不一定好用

网友K:
找官方FAE确认一下

网友L:
一般是不能吧,这能完全兼容么

网友M:
你找找这俩芯片的BSP,看看是否一致

网友N:
为啥要这么做呢?重新配置一下,也就换个芯片的事儿,还是按流程来吧

网友O:
看你用到的功能呗,基础功能估计应该是可以交换烧录的

网友P:
不太建议这么做,容易出问题

网友Q:
你还是好好对比一下程序吧,能移植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