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AT32F435 作为USB host 写U盘问题

楼主(2022-05-23):
芯片用的是AT32F435,工作在288M, 拍照的照片存在SD卡,通过USB口用U盘导出。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拷贝时速度太慢。我是分解成512字节拷贝的, 从SD卡读取512字节只要200us,但是写入U盘要7ms左右,这样算一下,写入速度只有70KB/秒,远远小于理论速度,有什么办法解决吗?请用过的高手指点,谢谢先

网友A(2024-02-12):
哥们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100K的数据需要650ms

网友B:
U盘性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