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cube断点调试

楼主(2022-05-23):
设了两个断点,Resume时,弹出如下提示框
Failed to insert all hardware breakpoints:
You may have requested too many hardware brealpoints/watchpoints.
如何解决?

网友A(2022-07-10):
看着有10个回复,还说看看怎么解决的,怎么一个都看不到了??

网友B:
你翻译一下就知道咋回事儿了

网友C:
是你的断点插入的太多了

网友D:
ST的话,如果用STlink,断点不能弄太多的哦

网友E:
我觉得是你的断点弄多了,导致的这个问题

网友F:
按理来说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但是你断点打多了就这样了

网友G:
你去掉一些断点试试,可能就不报错了

网友H:
是不是cube就有断点限制啊,keil好像就没有

网友I:
你用的是STlink仿真调试的吧

网友J:
解决方法就是去掉断点,就好了

网友K:
你断点打得太多了,去掉一些,改改就好了。

网友L(2023-03-01):
把Debug删除,然后重新编译

网友M:
未能插入所有硬件断点:

您可能请求了太多的硬件

网友N(2024-05-11):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O: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P: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Q: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R: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S: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