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要输出这样的载波波形,

楼主(2022-05-23):
要输出这样的载波波形,GPIO17和GPIO24,如何调制?给多少频率,脉宽,占空比?软件工程师需要做哪些功课?

网友A:
这个问题恐怕只能借助单片机了。

网友B:
图中最上面的那个三极管(Q6?)和周围器件构成了一个BOOST拓扑的升压电源,调节Q6基极上的PWM占空比可以改变输出电压。GPIO17和GPIO24控制输出到负载的电流方向和时序。

网友C:
这是EMS么

网友D:
用单片机太容易了。

楼主:
每一个档位之间占空比是变化的,每一个档位内占空比也是变化的,每个档位有一个最大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