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漏电流使三极管导通??

楼主(2022-05-23):
三极管的漏电流:PN结在截止时流过的很微小的电流。在D-S设在正向偏置,G-S反向偏置,导电沟道打开后,D到S才会有电流流过。但实际上由于自由电子的存在,自由电子的附着在SIO2和N+、导致D-S有漏电流。

1、三极管,全称应为半导体三极管,也称双极型晶体管、晶体三极管,是一种电流控制电流的半导体器件·其作用是把微弱信号放大成幅度值较大的电信号, 也用作无触点开关。

2、晶体三极管,是半导体基本元器件之一,具有电流放大作用,是电子电路的核心元件。三极管是在一块半导体基片上制作两个相距很近的PN结,两个PN结把整块半导体分成三部分,中间部分是基区,两侧部分是发射区和集电区,排列方式有PNP和NPN两种。

那么,漏电流是否算是三极管导通呢?或者三极管的漏电流的合理区间在多少?
什么情况下,可以判断三极管损伤

网友A:
仅仅是漏电流就可以让三极管导通?!

网友B:
手册上有曲线的吧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是多大的漏电流啊

网友D:
三极管有哪几种啊?

网友E:
我记得是可以使用万用表测量来着

网友F:
只靠电流是不行的吧

网友G:
三极管是电流型器件

网友H:
正常来说三极管的漏电流合理区间建议您去看看具体型号,然后看看参数手册

网友I:
判断三极管坏了的话,用万用表的通断档测三个引脚,对照好的三极管即可判断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是漏电流就可以让三极管导通?!

不是导通,是关断的时候,任然有微小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