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运放型号请教

楼主(2022-05-23):
采集400-1000Hz交流电,该交流信号衰减频率在1000Hz之后,用那个型号的运算放大器合适。

网友A:
The gain-bandwidth product is the region, after the half-power point or full-power bandwidth, where you see a steady, constant decline in the gain of the op amp as the frequency increases. You can calculate the gain-bandwidth product by the formula: Gain-bandwidth Product= Gain x Frequency.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gain-bandwidth product is the region, after the half-power point or full-power bandwidth, where  ...

坛友能用中文表达吗?这段英文用软件翻译了半天没有结果!

网友B:
1khz 的 基本常用的运放都可以

网友C:
交流电1kHz正弦波的信号放大不困难。许多运放就可以。比如TL072、LM833、NE5532,OP37,等等,速度稍快的运放都行。如果对运放精度、温度稳定性有要求,选择范围又要窄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电1kHz正弦波的信号放大不困难。许多运放就可以。比如TL072、LM833、NE5532,OP37,等等,速度稍快的运 ...

好的,谢谢坛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