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单片机使用片内ADC供电引脚的接法?

楼主(2022-05-24):
1. 做了一个模块,使用CH32V103R8单片机片内ADC采集数值,使用数码管把数显示出来;为了降低电源纹波,使用7805将12V降压到5V,同时给单片机和数码管供电;
2. 采集时发现ADC的数字来跳动很大,50-60个数字量。接了一个电位器测试,还是跳的厉害;
3. 一开始,怀疑VDDA和VCC,VSSA和GND之间直接短接了,没有区分隔离一下,单点连通,后来发现不是这个原因,是数码管刷新把5V供电给拉出了很大的纹波,示波器看了下,纹波高达300mV。
4. 想把电路修改下, 供电分两路,12V经过DCDC转5V,给数码管供电;12V 经过7805 给单片机供电,这样单片机的供电会稳定许多。
5. 我想请问一下,单片机模拟部分VDDA使用7805供电,数字部分VDD,使用哪个供电最佳,DCDC的5V,还是7805的5V?

网友A:
7805的纹波也不低吧

网友B:
你用这个MCU,供电一般都是3.3V的吧,你为啥用7805呢

网友C:
你可以用1117试试,这个LDO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嗯,数码管用电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E:
你这个5V是不是电流太小,导致电压被拉很大啊

网友F:
VDDA单独滤波处理供电

楼主:
向给位汇报一下结果,数码管单独使用DCDC供电,单片机VDD和VDDA使用7805供电,VDD和VDDA串了一颗磁珠,加了去耦电容,结果采样很稳,几个数字量的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这个MCU,供电一般都是3.3V的吧,你为啥用7805呢

我这个系统中所有电平都是5V的

网友G:
一般情况是MCU用LDO比较多哈

网友H:
7805感觉也不是很稳定,你还不如用DCDC给MCU供电呢

网友I:
都可以吧,但是你一定要看MCU的供电电压是多少哈

网友J:
数字部分用DCDC呗,供电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K:
DCDC其实纹波也不是很大啦,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