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VET6启动问题

楼主(2022-05-24):
各位大大好,
      我们的几款产品用STM32F103VET6,这不是价格高的离谱么,所以使用GD32F103VET6替代。现在遇到的问题描述下,大大们帮分析指下路
设备完全断电状态,初次上电,单片机直接卡住,断电再重新上电就好了,考虑是复位异常,之前的ST不会有这个问题。
于是调整NRST的RC复位,我们有不同的产品类型,都用的这颗料,有的板直接去掉电容后每次启动就都正常了,有的则不行。
试过上拉10K+0.1u下地,4.7K+0.1u,10K+4.7u,多种组合,有问题的那款板一直就是首次启动不行。
所以想问问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的?  指导下如何处理。

   恳请各位大大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各位大大不吝赐教啊。。。

网友A:
你在上面搜一下GD32替换STM32,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上面搜一下GD32替换STM32,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感谢回复
我是找了一圈指导替换的文-章(这都是屏蔽字了哇。。),关于启动复位,还有个介绍是有源晶振加30pF,我这里是无源晶振。
还有一个就是晶振起振超时时间了

网友B:
会不会是个体差异?另外可以的话,建议将你的电路设计原理图上传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