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国产MCU之光 第9期: 雅特力 AT32F425 尝鲜,AT-START-F425深度评测

楼主(2022-05-24):
*阅读说明:详细评测内容、过程及源码资料等请戳原链接查看

  • 评测一
杂谈1  先来说说资料
杂谈2  五行代码点灯(寄存器)!
杂谈3  发送21ic网址到串口助手
杂谈4  定时器中断功能验证
杂谈5  定时器来输出一个PWM吧!
杂谈6  串口空闲中断 + DMA 不定长数据帧接收
杂谈7    内置Flash操作  擦除 读 写
杂谈10  使用雅特力 MCU 制作的脱机烧录器

  • 评测二
这里利用官方AT32F425固件库中template工程予以移植,注意勾选上 Use MicroLIB 选项。

为了实现轻飘飘,有必要使用到汇编语言,超轻量的MiniRTOS(以下简称MOS)就是完全利用汇编语言实现的,得以保证内核占用资源更小(ROM1.5KByte+RAM80Byte),也实现了一些最基本的功能API

  • 评测三
SCPI于简介
工程搭建安装pack包
移植工程
添加SCPI解析库
代码修改
通信演示
资源源码

  • 评测四
从闪存角度看AT32F415系列,AT32F421系列,AT32F425系列的关系如下
F415(64KB 256KB)>F421(16KB 32KB 64KB) = F425(32KB 64KB)
从SRAM角度看AT32F415系列, AT32F421系列,AT32F425系列的关系如下
F415(32KB)>F425(20KB) > F421(8KB 16KB)
从主频角度看AT32F415系列,AT32F421系列,AT32F425系列的关系如下
F415(150M)> F421(120M)> F425(96M)
从封装角度看AT32F415系列,AT32F421系列,AT32F425系列的关系如下
F415(5种)> F421(6种) > F425(7种)
除了型号所涉及的外设区别外,其他外设稍有差别,但总体相差就不大。从上诉对比分析来看,AT32F5425是增加了USB OTG外设,更具性价比的一个系列,是对超值型等级的丰富和补充。

AT32F425系列与AT32F403A系列的差异比较。

串口是MCU当中最通用的外设之一了,一般在使用一款单片机时,都会先调通串口,串口说简单也简单,但要高效的使用串口,就需要配合其他外设一起使用了。

最近在移植u8g2程序,手上就一块老的掉牙的Nokia5110 LCD,还不知道好坏,在移植完u8g2后不能确定是程序问题还是液晶本身问题,正好手上有AT32F425的 板子,可以来试试液晶的好坏。

  • 评测五
一、知识准备
1. 初探USB
2. 初探ADC
3.初探GPIO
二、硬件设计
用到PA4和PA5去采集摇杆模块的XY,再用PB0~PB7作为按键;
三、软件设计
四、下载验证
五、开源代码

  • 评测六
一、为什么移植RT-Thread
二、准备工作
      1、AT32F425 BSP以及固件库。
      2、RT-Thread Nano源码安装包
      方法一、通过KEIL安装
      方法二、从官网下载即可。
三、移植流程
      1、新建AT32F425的基本工程(官方给的是所有的工程共用BSP)
      2、添加RT-Thread Nano到工程
      3、适配RT-Thread Nano
      4、编写OLED驱动
      5、最后的现象
      6、源代码

  • 评测七
本测试为AT-START-F425开发板的项目测试。测试想要达到的目的为,基于python环境完成一个USB-CAN监视设备的实现。试验主要完成如下几个关键内容:
USB虚拟串口的实现
CAN总线驱动及缓冲区管理
Python-can接口的协议解析
测试基于python的can总线数据首发

本文件尝试采用eclipse+pyocd的方式利用集成的at-link-ez完成at32f425的代码开发和仿真。
1、通过eclipse建立工程
2、采用Pyocd和AT-LINK-EZ烧录和仿真代码

  • 评测八

  • 评测九

  • 关于AT32F425
雅特力科技AT32F425系列超值型ARM® Cortex®-M4微控制器,高达96MHz的CPU运算速度与内建数字信号处理器(DSP),最高可支持64KB闪存存储器(Flash)及20KB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而系统存储器(4KB)除可作启动加载程序(Bootloader)外,也可一次性配置成一般用户程序和数据区,达到64+4KB的最大空间使用,片上还集成1个OTG控制器(设备模式支持无晶振Xtal-less)、1组CAN总线、4个USART、3个SPI/I²S(可组合全双工模式)、2个I²C、1个16位高级定时器、6个16位通用定时器、1个32位通用定时器、2个16位基本定时器,定时器可组合超过24路PWM独立信道,同时还扩展了1个采样率高达2Msps的12位16通道高速ADC,几乎所有I/O口可容忍5V输入信号,且具有多种端口重映射,超越业界同级USB OTG芯片。

AT32F425系列搭载了雅特力自行开发的sLib安全库(Security Library) ,可支持密码保护指定范围程序区,方案商烧录核心算法到此区域,提供给下游客户做二次开发,强化了产品本身的安全性、可靠性和二次开发的使用便利度。AT32F425可运行于工业级温度范围-40~105°C,并因应多样的内存使用需求,提供一系列芯片供选用,包括LQFP64、LQFP48、QFN48、LQFP32、QFN32与迷你的TSSOP20等封装类型选择,其丰富的片上资源分配、高集成及高性价比造就一流市场竞争力。特别适用于电竞市场(Gaming),工业自动化(industrial automation),电机控制(motor control),物联网(IoT)及消费性电子(consumer electronics)等各种高运算、USB应用需求的设计。

网友A:
没意思,主频低

网友B:
资料里说内部RC是48M,今天试了一下,开机不进行任何初始化,就是跑8M的.我没焊晶振呢~

网友C:
主频有点太低哟,哈哈

网友D(2022-08-19):
说主频96M低的兄弟 好想搞什么算法 刷TFT屏似的? 实际上可能不知道大部分一般项目16M都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