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5种参数和两大类型选择

楼主(2022-05-27):
MOS管参数

1.极限参数

(1)IDSM,最大漏源电流,是指场效应管正常工作时,漏源间所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场效应管的工作电流不应超过ID。此参数会随结温度的上升而有所减额;

(2)IDM,最大脉冲漏源电流,此参数会随结温度的上升而有所减额;

(3)PDSM,最大耗散功率,是指场效应管性能不变坏时所允许的最大漏源耗散功率。使用时,场效应管实际功耗应小于PDSM并留有一定余量。此参数一般会随结温度的上升有所减额;

(4)VGS,最大栅源电压,栅源间反向电流开始急剧增加时的电压值。结型MOS管正常工作时,栅、源极之间的PN结处于反向偏置状态,若电流过高,则产生击穿现象;

(5)Tj,最大工作结温,通常为150℃或175℃,器件设计的工作条件下须确应避免超过这个温度,并留有一定裕量;

(6)TSTG,存储温度范围。

除以上参数外,还有极间电容(MOS管三个电极之间的电容,它的值越小表示管子的性能越好)、高频参数等其他参数。

2.静态参数

(1)V(BR)DSS,漏源击穿电压,是指栅源电压VGS为0时,场效应管正常工作所能承受的最大漏源电压。这是一项极限参数,加在场效应管上的工作电压必须小于V(BR)DSS。它具有正温度特性。故应以此参数在低温条件下的值作为安全考虑。△V(BR)DSS/△Tj:漏源击穿电压的温度系数,一般为0.1V/℃;

(2)RDS(on),在特定的VGS(一般为10V)、结温及漏极电流的条件下,MOS管导通时漏源间的最大阻抗。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决定了MOS管导通时的消耗功率。此参数一般会随结温度的上升而有所增大。故应以此参数在最高工作结温条件下的值作为损耗及压降计算;

(3)VGS(th),开启电压(阀值电压)。当外加栅极控制电压VGS超过VGS(th)时,漏区和源区的表面反型层形成了连接的沟道。应用中,常将漏极短接条件下ID等于1毫安时的栅极电压称为开启电压。此参数一般会随结温度的上升而有所降低;

(4)IDSS,饱和漏源电流,栅极电压VGS=0、VDS为一定值时的漏源电流,一般在微安级。由于MOS管输入阻抗很大,IGSS一般在纳安级。

3.动态参数

(1)gfs,跨导,是指漏极输出电流的变化量与栅源电压变化量之比,是栅源电压对漏极电流控制能力大小的量度,即漏极电流ID变化量与栅源电压UGS变化量的比值。gM是衡量MOS管放大能力的重要参数;

(2)Qg,栅极总充电电量,MOS管是电压型驱动器件,驱动的过程就是栅极电压的建立过程,这是通过对栅源及栅漏之间的电容充电来实现的;

(3)Qgs,栅源充电电量;

(4)Qgd,栅漏充电(考虑到Miller效应)电量;

(5)Td(on),导通延迟时间,从有输入电压上升到10%开始到VDS下降到其幅值90%的时间;

(6)Tr,上升时间,输出电压VDS从90%下降到其幅值10%的时间;

(7)Td(off),关断延迟时间,输入电压下降到90%开始到VDS上升到其关断电压时10%的时间;

(8)Tf,下降时间,输出电压VDS从10%上升到其幅值90%的时间;

(9)Ciss,输入电容,Ciss=CGD+CGS(CDS短路);

(10)Coss,输出电容,Coss=CDS+CGD;

(11)Crss,反向传输电容,Crss=CGD。

MOS管的极间电容,MOS管之感生电容被大多数制造厂商分成输入电容,输出电容以及反馈电容。所引述的值是在漏源电压为某固定值的情况下。此些电容随漏源电压的变化而变化,电容数值的作用是有限的。输入电容值只给出一个大概的驱动电路所需的充电说明,而栅极充电信息更为有用。它表明为达到一个特定的栅源电压栅极所必须充的电量。

4.雪崩击穿特性参数

这些参数是MOS管在关断状态能承受过压能力的指标。如果电压超过漏源极限电压将导致器件处在雪崩状态。

(1)EAS,单次脉冲雪崩击穿能量,这是个极限参数,说明MOS管所能承受的最大雪崩击穿能量;

(2)IAR,雪崩电流;

(3)EAR,重复雪崩击穿能量。

5.体内二极管参数

(1)IS,连续最大续流电流(从源极);

(2)ISM,脉冲最大续流电流(从源极);

(3)VSD,正向导通压降;

(4)Trr,反向恢复时间;

(5)Qrr,反向恢复充电电量;

(6)Ton,正向导通时间(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MOS管选择

MOS管有两大类型:N沟道和P沟道。在功率系统中,MOS管可被看成电气开关。当在N沟道MOS管的栅极和源极间加上正电压时,其开关导通。导通时,电流可经开关从漏极流向源极。漏极和源极之间存在一个内阻,称为导通电阻RDS(ON)。必须清楚MOS管的栅极是个高阻抗端,因此,总是要在栅极加上一个电压。如果栅极为悬空,器件将不能按设计意图工作,并可能在不恰当的时刻导通或关闭,导致系统产生潜在的功率损耗。当源极和栅极间的电压为零时,开关关闭,而电流停止通过器件。虽然这时器件已经关闭,但仍然有微小电流存在,这称之为漏电流,即IDSS。

1.选用N沟道还是P沟道

为设计选择正确器件的第一步是决定采用N沟道还是P沟道MOS管。在典型的功率应用中,当一个MOS管接地,而负载连接到干线电压上时,该MOS管就构成了低压侧开关。在低压侧开关中,应采用N沟道MOS管,这是出于对关闭或导通器件所需电压的考虑。当MOS管连接到总线及负载接地时,就要用高压侧开关。通常会在这个拓扑中采用P沟道MOS管,这也是出于对电压驱动的考虑。

要选择适合应用的器件,必须确定驱动器件所需的电压,以及在设计中最简易执行的方法。下一步是确定所需的额定电压,或者器件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额定电压越大,器件的成本就越高。根据实践经验,额定电压应当大于干线电压或总线电压。这样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使MOS管不会失效。就选择MOS管而言,必须确定漏极至源极间可能承受的最大电压,即最大VDS。知道MOS管能承受的最大电压会随温度而变化这点十分重要。必须在整个工作温度范围内测试电压的变化范围。额定电压必须有足够的余量覆盖这个变化范围,确保电路不会失效。需要考虑的其他安全因素包括由开关电子设备(如电机或变压器)诱发的电压瞬变。不同应用的额定电压也有所不同。通常,便携式设备为20V、FPGA电源为20~30V、85~220VAC应用为450~600V。

2.确定额定电流

视电路结构而定,该额定电流应是负载在所有情况下能够承受的最大电流。与电压的情况相似,必须确保所选的MOS管能承受这个额定电流,即使在系统产生尖峰电流时。两个考虑的电流情况是连续模式和脉冲尖峰。在连续导通模式下,MOS管处于稳态,此时电流连续通过器件。脉冲尖峰是指有大量电涌(或尖峰电流)流过器件。一旦确定了这些条件下的最大电流,只需直接选择能承受这个最大电流的器件便可。

选好额定电流后,还必须计算导通损耗。在实际情况下,MOS管并不是理想的器件,因为在导电过程中会有电能损耗,这称之为导通损耗。MOS管在“导通”时就像一个可变电阻,由器件的RDS(ON)所确定,并随温度而显著变化。器件的功率耗损可由Iload2×RDS(ON)计算,由于导通电阻随温度变化,因此功率耗损也会随之按比例变化。对MOS管施加的电压VGS越高,RDS(ON)就会越小。反之RDS(ON)就会越高。对系统设计来说,这就是取决于系统电压而需要折中权衡的地方。对便携式设计来说,采用较低的电压比较容易(较为普遍),而对于工业设计,可采用较高的电压。注意RDS(ON)电阻会随着电流轻微上升。关于RDS(ON)电阻的各种电气参数变化可在制造商提供的技术资料表中查到。

3.确定热要求

选择MOS管的下一步是计算系统的散热要求。必须考虑两种不同的情况,即最坏情况和真实情况。建议采用针对最坏情况的计算结果,因为这个结果提供更大的安全余量,能确保系统不会失效。在MOS管的资料表上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测量数据。比如封装器件的半导体结与环境之间的热阻,以及最大的结温。

器件的结温等于最大环境温度加上热阻与功率耗散的乘积(结温=最大环境温度+[热阻×功率耗散])。根据这个方程可解出系统的最大功率耗散,即按定义相等于I2×RDS(ON)。由于已确定将要通过器件的最大电流,因此可以计算出不同温度下的RDS(ON)。值得注意的是,在处理简单热模型时,还必须考虑半导体结/器件外壳及外壳/环境的热容量。即要求印刷电路板和封装不会立即升温。

雪崩击穿是指半导体器件上的反向电压超过最大值,并形成强电场使器件内电流增加。该电流将耗散功率,使器件的温度升高,而且有可能损坏器件。

4.决定开关性能

选择MOS管的最后一步是决定MOS管的开关性能。影响开关性能的参数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栅极/漏极、栅极/源极及漏极/源极电容。这些电容会在器件中产生开关损耗,因为在每次开关时都要对它们充电。MOS管的开关速度因此被降低,器件效率也下降。为计算开关过程中器件的总损耗,必须计算开通过程中的损耗(Eon)和关闭过程中的损耗(Eoff)。MOS管开关的总功率可用如下方程表达:Psw=(Eon+Eoff)×开关频率。而栅极电荷(Qgd)对开关性能的影响最大。

楼主:
视电路结构而定,该额定电流应是负载在所有情况下能够承受的最大电流。与电压的情况相似,必须确保所选的MOS管能承受这个额定电流,即使在系统产生尖峰电流时。两个考虑的电流情况是连续模式和脉冲尖峰。在连续导通模式下,MOS管处于稳态,此时电流连续通过器件。脉冲尖峰是指有大量电涌(或尖峰电流)流过器件。一旦确定了这些条件下的最大电流,只需直接选择能承受这个最大电流的器件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