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触开关几大常见问题

楼主(2022-05-26):
总结六种大问题,有轻触开关手感问题、附着力问题、盖子脱落问题、轻按不导通问题、电阻偏高问题、过炉后不动问题等。

轻触开关常见问题一、手感

很多客户都一直在反应,很多供应商送来的样品手感是非常符合的,但是一到量产手感就不一样了。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普遍的,我们都知道开关的手感和按键力都是由弹片来控制的。我们经常说弹片分为磷铜弹片和不锈钢弹片,目前很多生产厂家为了节约成本都是选用磷铜弹片,磷铜弹片性价比较高,这也是被广泛使用的原因。但是磷铜弹片经过炉温后会产生变换,缩水比较严重,这样就导致手感不良。使用不锈钢弹片就不会有此问题,但是不锈钢弹片的成本比较高,导致很多厂商挺而走险选择磷铜材质的弹片,所以在购买轻触开关

轻触开关常见问题二、附着力

超薄轻触开关一般都被称作薄膜开关,薄的开关就需要薄膜配合,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薄。但是很多薄膜的耐温性能不好,过完炉后会脱落现象。我们专业名词说的附着力,其实就是薄膜的粘性,进口PI膜很好的控制了这点,它的附着力是400g,非常符合开关使用,如何太轻经常会脱落,如果太重开关会按不动,很多厂家为了节约成本选择国产便宜的PI膜,开关就非常容易出现附着力问题,建议大家购买前好好询问厂家。带点的轻触开关也是如此,如果采用进口的胶料点出来的点是非常不容易脱落的,如果采用国产的那么你的问题就来了。一分钱一分货,建议大家选择好品质要求高的厂家吧,给自己一个选择满意厂商。

轻触开关常见问题三、盖子脱落

在生产过程中,会遇到有客户反应开关的盖子会有脱漏现象。好好的开关盖子怎么就脱落了呢?首先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开关的构造,开关的盖子是后面盖上的,这个是万年不变的生产工序。熟悉人的会发现,盖子是靠基座上面的四个铆点固定的,那么这个四个铆点只要有松动或者铆点经过高温后缩水还是变形就导致盖子脱落了。预防盖子只有注意以下两问题就好为了,一基座要采用耐温材料,二铆点要铆好固定好,做好以上两个问题,这个问题就被完美的解决了。

轻触开关常见问题四、轻按不导通

很多消费者,在使用产品的时候经常发现按键按着按着就不反应了,要很用力才能按动,产品才有功能反应。因为我们的开关都是暴露在空气中使用的,很多成品都是不密封的,消费类的电子产品都是需要散热。在潮湿的天气里,开关的弹片很容易被氧化,氧化后接触性能就没有之前那么好了,也就是有出现轻按不导通的问题。很多消费者也把开关拆了,发现弹片上面会有一个小黑点,这个小黑点就是弹片氧化出来的效果。所以建议我们平时不使用的电子产品尽量放在比较干燥的地方,预付电子零件被氧化。

轻触开关常见问题五、电阻值偏高

目前很多客户对于开关的电阻值问题不是很了解,一般我们的开关阻值都是控制在30m欧以下,这样开关的接触性能和寿命都是非常良好的,但是有一些开关经过炉温和寿命测试后电阻值就高了。电阻高会对开关产生什么影响呢?电阻高的话就说明开关的弹片和PIN脚接触面积偏小,接触面积小会导致开关不接触,一旦不接触开关就不良了。所以大家要慎重对待开关的电阻问题,弹片和PIN脚对于电镀要求是比较高的,电镀好电阻值就会低。开关在经过寿命测试,弹片表面会有磨损,如果电镀薄,阻值就高了,开关就不良了。

轻触开关常见问题六、过炉后按不动

一个好好的开关,经过回流焊的历练后就按不动了,很可怜。很多客户也在反应这个问题,那么是什么情况导致的呢?贴片开关是和PCB紧贴在一起,PIN 脚会上锡膏。如果钢网的孔稍微大一点,锡膏就很容易流入到开关的内部,如果开关的内部有异物出现的话,肯定会影响它的行程,最常见的就是按不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开关密封性能不好,助焊剂流入到开关的内部,这样问题就来了。

楼主:
超薄轻触开关一般都被称作薄膜开关,薄的开关就需要薄膜配合,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薄。但是很多薄膜的耐温性能不好,过完炉后会脱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