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二极管和光敏电阻,两者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22-05-24):
光敏二极管,又称光电二极管。光敏二极管与半导体二极管在结构上是类似的,其管芯是一个具有光敏特征的PN结,具有单向导电性,因此工作时需加上反向电压。
没有光照时,反向电流很小(一般小于0.1微安),称为暗电流,此时光敏二极管截止。
有光照时,反向电流大大增加,形成光电流,它随入射光强度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可以利用光照强弱来改变电路中的电流,如果在外电路上接上负载,负载上就获得了电信号,并且电信号随着光的变化而相应变化。

光敏二极管与光敏电阻的区别
光敏电阻测量的时候,没有正反,两面的电阻是一样的。
光敏电阻内部的光电效应和电极无关,可以使用直流电源,灵敏度和半导体材料、以及入射光的波长有关,可靠性好,体积小,灵敏度高,反应速度快,光谱特性好。
但是光敏电阻受温度影响较大,响应速度不快,在毫秒到秒之间,延迟时间受入射光的光照度影响,光电二极管无此缺点,其灵敏度比光敏电阻高,此外光敏电阻是耗能元件。

应用领域
光敏二极管在电路图中文字符号一般为VD。主要用于光线亮度检测,具有方向性,只感应传感器正前方的光源,用于寻光时效果更佳。
应用领域主要为自动控制,例如光耦合、光电读出装置、红外线遥控装置、红外防盗、路灯的自动控制、过程控制、编码器、译码器等。

电气特性
1. 可以检测周围环境的亮度、光强度,方向性较好,可感知固定方向的光源
2. 可通过调节电位器实现灵敏度调节
3. 工作电压 3.3V-5V
4. 输出形式:DO数字开关量输出(0和1)和AO模拟电压输出

接线说明

应用特点
1. 对环境光强最敏感,一般用来检测周围环境的亮度和光强,在大多数场合可以与光敏电阻传感器模块通用,二者区别在于,光敏二极管模块方向性较好,可以感知固定方向的光源;
2. 在无光条件或者光强达不到设定阈值时,DO口输出高电平,当外界环境光强超过设定阈值时,DO口输出低电平;
3. DO可以与单片机直接相连,通过单片机来检测高低电平,由此来检测环境的光强改变;
4. DO可以直接驱动继电器模块,由此可以组成获得环境光强更精准的数值。

楼主:
光敏电阻内部的光电效应和电极无关,可以使用直流电源,灵敏度和半导体材料、以及入射光的波长有关,可靠性好,体积小,灵敏度高,反应速度快,光谱特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