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触开关电路介绍及开关机延时处理

楼主(2022-05-24):
轻触开关电路现已广泛使用于电话机、手机和电子词典等数码产品中,其完成方法多种多样。一般可选用RS触发器、计数器以及选用555集成电路等等。在电动玩具的一些实践使用中,以上的完成方**添加整个电路的复杂度,不能到达简练、有用的效果。

本文将介绍一种能够在电动玩具电路现已广泛使用于电话机、手机和电子词典等数码产品中,其完成方法多种多样。一般可选用RS触发器、计数器以及选用555集成电路等等。在电动玩具的一些实践使用中,以上的完成方**添加整个电路的复杂度,不能到达简练、有用的效果。本文将介绍一种能够在单片机使用中完成的,简易、安稳的轻触式单键开关电路。

当按下S1时,Q1和D1导通,稳压芯片作业,为单片机供电。电动玩具立刻将相应的I/O引脚置为输出高,这时Q1和Q2导通,整个电路进入作业状况。然后单片机再将这个I/O引脚设置为输入,由于上拉电阻R4的存在,Q1和Q2一向导通。电动玩具一向扫描相应I/O输入状况,假如S1没有按下去,则这个I/O将一直为高。当S1再次按下去时,D2导通,电动玩具检测到这个I/O引脚输入为低,这时电动玩具就将这个I/O设置成输出为低的状况。Q2截止,假如按键抬起,Q1也会截止,稳压芯片将不会为电动玩具供给电压,整个电路处于关断状况。

关于R3和上拉电阻R4的取值 在一些电动玩具中,例如AVR系列电动玩具联动系列,带有内部上拉电阻Rpu,如图2所示。 能够通过电动玩具程序操控电阻上拉与否,从而不需要外接上拉。

一般情况下,R3取值要远大于R4,不然电动玩具I/O的输入电压Vpin会有低于标准输入电压VIH最低值的可能。从联动系列玩具数据手册中查到Rpu取值在20kΩ~100kΩ之间,又由于VIH的最小值约为0.6VCC。因而R3/(R3+R4)>0.6,取R4=50kΩ,并取R3/(R3+R4)=0.8,所以R3取值应该在200kΩ左右的范围,能够根据实践作业情况来挑选详细的R4取值。

轻触开关开关机延时处理。在一些详细的使用场合,例如手机等数码产品,开关机都需要延时操作。一种简单的完成方法就是,单片机在按键按下时开端计数,直到按键抬起。只有这个计数值足够大,才允许。

楼主:
般可选用RS触发器、计数器以及选用555集成电路等等。在电动玩具的一些实践使用中,以上的完成方**添加整个电路的复杂度,不能到达简练、有用的效果。本文将介绍一种能够在单片机使用中完成的,简易、安稳的轻触式单键开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