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APM32E103xE测评】+ 不同相位、极性设置下SPI输出的对比

楼主(2022-05-24):
#申请原创#

极海APM32E103ZE处理器拥有SPI设备,其中的SPI1设备使用 SPI MOSI (PA7)
SPI MISO (PA6)SPI SCK   (PA5)这三个信号。今天我就以这个设备作为测试目标,看看在设置时钟信号为不同相位和极性时,设备输出的SPI信号有何不同。根据资料,时钟极性和时钟相位是 由SPI_CTRL1 寄存器的 CPOL CPHA 位设置。
1、时钟极性 CPOL 是指 SPI 处于空闲状态时,SCK 信号线的电平信号。
l CPOL=0 时,SCK 信号线在空闲状态为低电平
l CPOL=1 时,SCK 信号线在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2、时钟相位 CPHA 是指数据的采样时刻
l aCPHA=0 时,MOSI MISO 数据线上的信号将会在 SCK 时钟线的“奇数边沿”被采样。
l bCPHA=1 时,MOSI MISO 数据线上的信号将会在 SCK 时钟线的“偶数边沿”被采样。
这样,根据时钟相位 CPHA 和时钟极性 CPOL 的不同状态,可以将 SPI 分成四种模式。
SPI的数据帧格式中:
1通过配置 SPI_CTRL1 寄存器中的 LSBSEL 位,设定是 MSB 在先还是 LSB 在先。
2通过配置 SPI_CTRL1 寄存器的 DFLSEL 位,选择是 8/16 位数据帧格式进行发送/接收。
测试程序中,以单工、主机只发、从机只收模式运行,并在测试过程中通过示波器取得实时信号。

在主程序中,为了方便捕捉SPI信号,在循环中以一定间隔周期通过SPI发送特征0xCA数据。
以下是不同时钟相位、时钟极性设置的组合产生的测试对比图(黄色为SCK,粉色为SDA):
模式0:测试CPHA=0CPOL=0 ,数据低位先发,奇数边沿采样,SCK平时为低
1、在SCK上升沿采集到的数据是01010011,是0xCA的低位开始发送的顺序
2、发送时间外,SCK=0
模式1:测试CPHA=0CPOL=1 ,数据低位先发,奇数边沿采样,SCK平时为高
1、在SCK上升沿采集到的数据是01010011,是0xCA的低位开始发送的顺序
2、发送时间外,SCK=1
模式2:测试CPHA=1CPOL=0 ,数据低位先发,偶数边沿采样,SCK平时为低
1、在SCK下降沿采集到的数据是01010011,是0xCA的低位开始发送的顺序
2、发送时间外,SCK=0
模式3:测试CPHA=1CPOL=1 ,数据低位先发,偶数边沿采样,SCK平时为高
1、在SCK下降沿采集到的数据是01010011,是0xCA的低位开始发送的顺序
2、发送时间外,SCK=1
上面的测试结果中,模式2和模式3中脉冲延下降沿对应的SDA数据输出不是那么漂亮,粗看起来容易产生错误的理解,不排除我的示波器存在一定误差的可能,导致出现这个结果。上升沿采集数据的图形就很明显,很容易看出时序。
下面是低高位先后发的测试对比图(黄色为SCK,粉色为SDA):
模式0:测试CPHA=0CPOL=0 ,数据低位先发,奇数边沿采样,SCK平时为低
1、在SCK上升沿采集到的数据是01010011,是0xCA的低位开始发送的顺序
2、发送时间外,SCK=0
模式0:测试CPHA=0CPOL=0 ,数据高位先发,奇数边沿采样,SCK平时为低
1、在SCK上升沿采集到的数据是11001010,是0xCA的高位开始发送的顺序
2、发送时间外,SCK=0
低高位发送顺序的设置,也很容易得到了体现。
总体说来,SPI1这个外设的输出与设置的对应能正常得到了体现。
工程代码:

网友A(2022-09-07):
软件中如何设置SPI的极性和相位

设置CPHA和CPOL啊 /** 极性为CPOL=1 ,SCK 信号线在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 spiConfig.polarity = SPI_CLKPOL_HIGH; /** 时钟的相位CPHA=0:设置奇数脉冲沿有效 */ spiConfig.phase = SPI_CLKPHA_1EDGE;

网友B:
APM32E103xE最快SPI通信速率能达到多少?

主从模式的快速通信,最高可达 18MHz

网友C:
SPI时钟极性、相位设置

/** 极性为CPOL=1 ,SCK 信号线在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 spiConfig.polarity = SPI_CLKPOL_HIGH; /** 时钟的相位CPHA=0:设置奇数脉冲沿有效 */ spiConfig.phase = SPI_CLKPHA_1EDGE;

网友D:
怎样理解SPI总线时钟的极性

网友E:
SPI中的极性CPOL和相位CPHA是什么

网友F:
这个测评的非常详细了。

网友G:
不同相位、极性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统一回复关于极性和相位的问题,以下资料来自用户手册:
我的理解是:极性和相位的自由组合,是为了适应连接的外部SPI设备。根据外部设备的SPI通讯要求而正确设置极性和相位,保证正常的通信和数据的正确收发
程序中设置极性和相位的代码:
    // 数据位长
    spiConfig.length = SPI_DATA_LENGTH_8B;
    // 设置波特率
    spiConfig.baudrateDiv = SPI_BAUDRATE_DIV_32;
    /**  工作方式  */
    spiConfig.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TX;    // 单工模式,主机只发、从机只收
    /**  设置数据高低位那个先发*/
    spiConfig.firstBit = SPI_FIRSTBIT_LSB; // 先发低位
    /**  主机模式  */
    spiConfig.mode = SPI_MODE_MASTER;
    /**  极性为CPOL=1 SCK 信号线在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
    spiConfig.polarity = SPI_CLKPOL_HIGH;
    /**  时钟的相位CPHA=0:设置奇数脉冲沿有效  */
    spiConfig.phase = SPI_CLKPHA_1EDGE;
    /**  NSS设为硬件模式  */
    spiConfig.nss = SPI_NSS_HARD;

网友H:
SPI信号有何不同

网友I:
SPI中的极性CPOL和相位CPHA是什么

CPOL控制信号线在不通讯期间保持什么电平,换个角度看就是控制时钟脉冲是正向脉冲,还是负向脉冲。CPHA控制在脉冲的上升沿还是下降沿发出数据

网友J(2022-10-09):
这个非常给力,谢谢分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