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型号] M0+的有没有72M的

楼主(2022-05-24):
在官网看到M0+的MCU最高只有60M,有没有72M的。现在别家的大部分都可以支持到72M了

网友A:
请问哪一种应用,为何要跑 72M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哪一种应用,为何要跑 72MHz?

可能是高速应用吧,主频高总是好的,执行速度快点。

网友C(2022-08-19):
只见过48Mhz的频率。

网友D:
好像没有这么高频率的。

网友E:
你可以选择m3内核的。

网友F(2022-11-04):
没有这么高频率

网友G:
60M和72M应该影响不大了

网友H(2023-01-03):
见过48Mhz的频率

网友I:
M0内核跑72MHz主频的还是很少吧

网友J:
正常都是48Mhz的频率。

网友K:
你对单片机的频率有要求的吗?

网友L:
可以选择M3的单片机。

网友M:
这个没有72Mhz的。

网友N:
M0+的主频都比较低一些。

网友O:
M0+应该是没有72MHz的,为了低功耗设计的芯片。

网友P:
别家指的也M0+芯片吗?

网友Q:
想用高频率的,可以尝试选内核M3或M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