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条件下有何办法得到50HZ交流电压基准源?

楼主(2022-05-24):
我曾经想自制一台这样的设备,以为靠欧姆定律计算就能解决的事。后来发现完全不可能得到。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呢?当然个人不可能花大钱去买现成的专业设备。大家谁能帮忙想想办法?

楼主:
对了不是要频律基准,是电压基准。

网友A:
这个要看准确、稳定到怎样的程度。
如果要求不太高,容易实现。无论是50Hz频率、或者交流电压幅度的温度稳定性、长期稳定性都可得到保证。

@自由能源探索者 :一个方案:恒温晶振(OCXO)分频50Hz方波,窄带滤波、LC滤波、带高稳定参考电压的稳幅电路,最后输出50Hz基准。整个电路电源低噪声、低内阻。电路元件:电阻、电容、IC温度稳定性良好。
就是想要个电压基准源,误差在0.1%就行

楼主:
用来校准电压表的

网友B:
又想马儿跑,还不给吃草,显然不可能啊。

0.1%的交流电压基准,必须得上高精度的专业设备啊。。。

最次也得淘宝花个几百块哄哄自己啊。。。

网友C:
楼主,你这是玩火啊.你知道仪器党里最烧钱的就是基准啊?

网友D:
楼主没啥计数参数要求?
我说说我的,我用高质量的DAC产生高稳定度、低失真的50Hz交流信号,然后用很好的功放放大,要更高的电压就用输出变压器配合(失真稍大),要求不太高的,基本可以用,0V~几百V的级别。

网友E:
使用直流稳压源,通过单片机SPWM调制,然后低通滤波转换成50HZ正弦输出.
第一个思路是控制直流母线精度,DC/AC转换之后对应的AC信号幅值也是稳定的.
第二个思路是通过ADC回采输出信号与参考电压相比较,进行闭环控制.

网友F:
0.1%的精度要求,如果要求0-220V,已经很高的要求了

楼主:
看来我的要求高了点啊。那谁知道目前比较精准的50HZ 0-500V的交流电压表是哪款?

网友G:
既然都是用来校准电压表的,你觉得精度应该达到多少?至少0.5级,如果要求高点的,要0.1级,这都是专业仪器仪表干的事了,你觉得能靠啥低成本又好用的方案能解决?

网友H:
必须给出精度要求,不论是信号源还是测量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