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103C8T6 ARM 和 HK32F103C8T6 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2-05-24):
HK32F103C8T6 ARM 和 HK32F103C8T6 有什么区别呢,也就是带ARM标记和不带ARM标记的有什么区别。我现在程序在带ARM标记的芯片上能正常下载运行,串口数据能正常收发。但是在不带ARM标记的芯片上出现部分芯片不能通过SW方式下载,即使下载成功程序不能正常运行(全部芯片都不能正常运行),串口数据输出乱码。哪位知道这能是怎么回事?

相关下载

网友A(2022-08-17):
这也没遇到过啊,是不是HK32F103C8T6A和不带A的啊

网友B:
你不用管SW下载,用啥下载啊

网友C:
不可能,你可能是没接RST在烧录器上吧

网友D:
不能正常运行是啥样的啊?

网友E:
你可以问问技术支持,这是啥情况

网友F:
是不是你买了一批假芯片啊?

网友G:
我觉得你这硬件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H:
你看看数据手册呗,看看这俩版本差啥

网友I:
我知道有HK32F103C8T6A和不带A,它俩差的是USB

网友J:
乱码也有可能是波特率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