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存储芯片如何验证好坏

楼主(2022-05-24):
通常只是写一个数据,然后读出来与写入相同,测认为测试通过。

但实际中发现,未验证的区域,有坏块风险

如何验证存储芯片的好坏呢?
或者程序上是否有智能跳过坏块的办法?

网友A:
这个 是不是有工具呀

网友B:
有专用的验证存储区好坏的软件吧

网友C:
如果用c语言就不太好实现啊

网友D:
如何验证所有区域呢

网友E:
在这方面是否有成熟的工具了呢

网友F:
这样做的效率会不会很低

网友G:
应该有专门的检测工具,不然这些芯片还能随便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做的效率会不会很低

平时其实问题,就是遇到了问题
质量要分析原因,干过的是研发~~

网友H:
什么存储芯片?NAND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