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三极管关断电源,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2-05-24):
使用三极管关断电源,目的是关闭外设,进入低功耗

但是,感觉三极管关断会有漏电流,

整体功耗依然在200多uA,

请问,用三极管关断,理论是否可行,是否有其他切断电源的方式

网友A:
AC781x和AC7801x系列的片子有一份低功耗文档,可以排查下

网友B:
会有漏电流的累积吗

网友C:
关断状态下也有漏电流的

网友D:
使用mos管能好点吗

网友E:
感觉低功耗就不要用这个管子了

网友F:
换成其他种类的可行否?

网友G:
这个功耗确实很大

楼主:
是的,就是三极管的漏电流~~

网友H:
用MOS管吧

楼主:
哎···难啊,功耗到了一定程度,就是uA的去扣了

网友I:
三极管是电流型放大器件,用MOS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