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crc校验不过,可能有哪些情况

楼主(2022-05-24):
crc校验不一致,导致通信失败

这个该怎么排查

网友A:
看看是为何不一致,是配置的问题,还是真的数据传输丢失或者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为何不一致,是配置的问题,还是真的数据传输丢失或者错了。

检查通信硬件回路,硬件加点料吧,增强其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