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这个LDO为啥不能产生负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5-24):
LDO是把多余的电压变成热量消耗掉.所以它只能输出一个在VIN和GND之间的电压.负压只能通过电感或电容的充放电来实现,前者叫DCDC 后者是电荷泵.

网友B:
隔离电源的Vout和GND都是悬浮的,Vout当然可以接地,让GND变成负压。

不隔离的话,Vout接地就是短路,GND已经连好了就是GND,怎么可能是负压?

楼主(点评):
我是想VOUT接GND,然后以前VOUT不是比GND电压要搞么,那么VOUT接了地,那么他自身的GND端要将低电压,就变成负电压了,他自身的GND不接地

网友C:
输出端反接不就是负压

网友D(点评):
很有问题。就是:电源的输入、输出不能共地!

网友E(点评):
负载只能浮地,即可。只能接二个网络了。不能有第三个网络连接。实现一点接地即可。

网友:
不能共同接地

网友F:
隔离可以这么用正输出接到0,原来的0就是负输出,或者一个非隔离负输出类型的DCDC电源模块

网友G:
建议楼主去了解LDO的工作原理就知道为什么不能输出负电压了。常见的输出负电压的器件都是电荷泵。

网友H:
这叫低压差稳压器

楼主:
如果这样接,都说会烧,原理图没看明白,怎么导通了,器件GND端是悬空的

网友I:
站到凳子上就可以咬到自己的鼻子了,一样的道理!

网友J:
LDO的“地”已经是内部电路默认指定的,如果输出接地则短路。隔离电源的地跟系统地之间是完全电气独立的,自然可以接地。

网友K:
VIN这个电压差,就是参考GND的,你把VOUT变成GND,那么调整管就把VIN这个电源短路了,就是VIN的电流直接能流回自己的负端GND,就不会再忘更负的参考里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