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打印 HC16P015B烧录时打开校准总是提示错误5

楼主(2022-05-25):
HC16P015B烧录时打开校准总是提示错误5,是怎么回事?没有校准有什么问题?

您好我是芯圣一级代理 您提出的问题我们工程可以为您解答 有需要帮助可以加我QQ2914373240

网友:
您好我是芯圣一级代理 出芯圣芯片 您在开发003的过程中如有遇到困难可以咨询我们专业的技术 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QQ2914373240

网友A:
提示的什么错误信息?

网友B:
手册上有错误的说明吗

网友C:
校准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D:
每次都需要校准吗

网友E:
现在代理有技术支持了吗

网友F:
没有遇到过这种错误提示啊

网友G:
有错误码的说明手册吗

网友H:
这个校准是不是跟晶振 有关系呢?

网友I:
不知道,这个型号的我还没有用过

网友J:
你问问技术支持呗,能好一些

网友K:
你看看数据手册,错误5是什么意思

网友L:
一般都有解决说明的文档吧,你看看上面的文档怎么说

网友M:
一般情况这种错误提示都有解释的,你找找看

网友N:
你看看烧录软件的使用说明,上面应该有错误代码解释

网友O:
一般情况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吧,不过建议还是你问问技术支持看看

网友P:
找原厂呗,这种问题都很少遇见的

网友Q:
如果可以,你把问题截个图,让大家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