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科技ARM+FPGA双核心应用】GD32F4系列42——Modbus-RTU实验

楼主(2022-05-25):
一、爆靓照
二、实验简介
MODBUS 主/从协议原理
       Modbus 串行链路协议是一个主-从协议,在同一时刻,只有一个主节点,一个或多个子节点连接于同一串行总线。子节点不会主动发送数据,只有在收到来自主节点的请求时才会发送,主节点在同一时刻只会发起一个 Modbus 事务处理。
MODBUS 消息帧:
      Modbus 协议定义了一个与基础通信层无关的简单协议数据单元(PDU)。特定总线或网络上的 Modbus 协议映射能够在应用数据单元(ADU)上引入一些附加域。
       地址域在帧的开始部分,由一个字节(8 位二进制)组成,十进制位 0~255,在我们系统中只使用 1~147,其它地址保留。这些位标明了用户指定的从设备的地址,该设备将接受来自与之相连主设备数据。每个从设备的地址必须是唯一的,仅仅被寻址到的从设备会响应包含了该地址的查询。当从设备发送回一个响应,响应中的从设备地址数据便告诉了主设备是哪台设备与之进行通信。
      功能码的作用是指明从设备要执行的动作。
      数据域包括附加信息,从设备使用这个信息执行功能码定义的操作。这个域还包括离散项目和寄存器地址、处理的项目数量以及域中的实际数据字节数。在某种请求中,数据域可以是不存在的(0 长度),在此情况下服务器不需要任何附加信息,功能码仅说明操作。
      错误校验域是对报文内容执行“冗余校验”的计算结果。根据不同的传输模式(RTU 或ASCII)使用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
三、资料包下载(实验源码+详细文档说明)
1、源代码

2、实验指导书
3、原理图

大大的赞一个

网友A:
为什么无法下载呢

网友B(2022-08-03):
楼主的资料确实全面,非常感谢

网友C: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网友D:
以后学习就方便了

网友E:
很详细的开发板资料

网友F: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G:
以后多交流交流

网友H: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网友I: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网友J: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网友K:
正准备用 来做产品,刚好用上。

网友L(2022-10-02):
rtu是什么

网友M:
楼主,资料很好。谢谢楼主!

网友N:
分享的资料很高端呢。

网友O:
银杏科技ARM+FPGA双核心应用】GD32F4系列42——Modbus-RTU实验 [修改]

网友P:
借鉴一下

网友Q(2022-11-02):
下载资料包看一下

网友R(2023-02-08):
我是来学习的  谢谢楼主

网友S:
还是得多看代码

网友T:
感谢分享,对我有帮助。

网友U:
怎么和标准的MODBUS-RTU设备的地址地址对应的?

网友V:
modbus协议RTU模式校验码怎么计算

网友W:
MOUDUS RTU协议主站怎么建立?

网友X:
串口通信modbus协议格式查询方式下怎么读写寄存器

网友Y:
串口服务器和Modbus TCP/RTU 网关是同一回事吗?

网友Z:
怎么给RTU发送modbus命令

网友AA:
modbus通信RTU和ASCII两种传输方式的区别?

网友AB:
Modbus RTU和Modbus TCP区别

网友AC:
Modbus RTU最大通信速率有多少?

网友M:
ModBus RTU通讯协议与ModBus通讯协议有什么区别

网友AD:
MODBUS协议有哪几种

网友AE:
modbus 除了modbus-serial、modbus-tcp还有哪种通讯方式?

网友AF:
Modbus(RTU)unpack 是什么

网友AG:
Modbus RTU通信协议格式有几种?

网友AH:
标准modbus-rtu通信协议是485通信吗?

网友AI:
modbus协议rtu是什么?

网友AJ:
modbus RTU一般怎么使用?

网友AK:
modbusrtumaster和modbusrtu的区别

网友AL(2023-03-12):
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

网友AM(2023-07-16):
PCB阻焊颜色从最开始的绿色、到后来的蓝色、黑色、红色、白色都用过,但是最后还是发现绿色最经典啊。

网友AN:
有太多的人觉得应该用在未来

网友AO:
有时间需要看一看,好吗

网友AP(2024-01-30):
GD开始出FPGA了吗?

网友AQ:
GD32F4系列单片机在进行Modbus-RTU实验时,通常会涉及到嵌入式软件的应用和开发。

网友:
实现错误检测机制,比如检查接收到的数据长度、CRC校验是否正确,对错误的情况进行适当重试或者报告错误。

网友AF:
通过串口与PC端的Modbus master软件进行通信测试,验证数据的正确性和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AR:
Modbus-RTU实验的目的是通过GD32F4系列MCU实现Modbus-RTU协议的通信,以验证GD32F4系列MCU在Modbus-RTU应用中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AS:
GD32F4系列微控制器具有多个串行通信接口(如UART、USART等),可以用于实现Modbus-RTU通信。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串口,并配置其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

网友AT:
GD32F4系列微控制器具有丰富的外设接口,支持多种通信协议,如Modbus-RTU。

网友AU:
在应用程序中,需要配置Modbus-RTU的相关参数,如设备地址、功能码、寄存器地址等。可以参考Modbus-RTU协议规范,了解如何配置这些参数。

网友Z:
在进行Modbus-RTU实验时, 需要了解Modbus协议的基本概念,包括功能码、地址码、数据帧结构等1。实验中通常会涉及到串口参数的配置,如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等,以及Modbus消息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AV:
Modbus-RTU实验是基于GD32F4系列微控制器进行的,该实验旨在实现Modbus-RTU通信协议。

网友V:
在通信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错误,如校验错误、数据长度错误等,需要实现相应的错误处理机制。

网友AD:
在完成应用程序开发后,需要进行详细的调试和测试,确保Modbus-RTU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可以使用Modbus Poller软件或其他Modbus-RTU测试工具,来测试您的Modbus-RTU服务器或客户端。

网友M:
使用C语言编写Modbus-RTU协议的实现代码。这包括Modbus设备的地址设置、寄存器读写等操作。参考Modbus协议规范和GD32F4的数据手册,确保代码实现正确。

网友AW:
Modbus-RTU实验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活动,它不仅帮助理解工业通信协议,还能提升解决具体技术问题的能力。

网友AX:
在完成串行通信接口和Modbus-RTU协议的实现之后,可以启动Modbus-RTU通信。使用uart_interrupt_enable()函数启动串行通信接口的中断,使用uart_interrupt_flag_get()函数检查串行通信接口的中断状态。

网友AY:
需要实现Modbus-RTU协议的相关功能,包括帧格式解析、CRC校验、命令处理等。可以使用现有的Modbus-RTU协议库进行快速开发,也可以自行实现。

网友AZ:
根据Modbus协议,不同的功能码对应不同的操作,如读保持寄存器、写单个寄存器、读输入寄存器等。需要为每种功能码编写相应的处理函数。

网友BA:
编写主程序,用于初始化串口和调用Modbus-RTU协议代码。在主程序中,可以设置需要读取或写入的寄存器地址,并调用Modbus-RTU协议代码进行通信。

网友BB:
通过串口或其他调试工具观察程序的运行情况,检查是否能够正确地与Modbus设备进行通信。如果出现问题,可以使用调试工具进行调试,并检查代码和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C:
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比如如何正确实现CRC校验、如何处理串口通信中的各种异常情况、如何确保数据帧的正确解析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Modbus协议有深入的理解,以及对所用微控制器的串口编程有扎实的掌握。

网友BD:
Modbus协议要求对每个事务进行编号,确保数据的可靠传输。需要实现事务管理和超时处理。

网友BE:
在Modbus-RTU通信启动之后,可以验证通信性能和可靠性。可以使用Modbus-RTU协议分析器、串行通信调试仪等工具进行通信测试。

网友AD:
Modbus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工业领域的通信协议,它支持传统的RS-232、RS-422、RS-485以及以太网设备。Modbus-RTU是其变种之一,基于串行链路提供功能码访问,适用于串行通信环境

网友BF:
Modbus是一种用于工业自动化和过程控制的通信协议,RTU(Remote Terminal Unit)是Modbus的一种实现方式,用于在串行通信线路上传输数据。

网友BG:
在应用程序中,需要编写用于发送和接收Modbus-RTU报文的函数。这些函数需要处理Modbus-RTU报文的编码和解码,以及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可以参考GD32固件库提供的串口驱动文件(如gd32f4xx_usart.c),了解如何使用串口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BF:
可以在GD32F4系列MCU上成功实现Modbus-RTU协议,并实现与其他Modbus设备的通信。

网友BH:
可以参考一些现成的Modbus库或框架来简化实验过程,这些库通常提供了实现Modbus协议的底层细节

网友BI:
在GD32F4系列MCU中实现Modbus-RTU协议,可以使得基于GD32F4的设备与其他支持Modbus-RTU的设备进行无缝通信。GD32F4系列MCU具有高性能的ARM Cortex-M4处理器和丰富的外设资源,能够很好地支持Modbus-RTU协议的实现。

网友AF:
GD32F4系列单片机应该能够支持所需的硬件接口,如UART。

网友BJ:
选择合适的软件工具,如freeModbus,这是一个开源且免费的Modbus slave实现,支持包括嵌入式单片机系统在内的各种平台

网友BK:
通过Modbus-RTU协议,可以实现微控制器与这些设备的通信。

网友BL:
Modbus是一种常见的工业通信协议,用于连接工业电子设备

网友BM:
深入了解Modbus-RTU协议的工作原理和数据帧结构,这对于正确实现协议至关重要。

网友BN:
GD32F4系列MCU可以通过串行通信接口(如UART)实现Modbus-RTU协议的通信。

网友AV:
根据实际需求,实现Modbus-RTU服务器或客户端。服务器需要处理来自客户端的请求,并返回相应的响应报文。客户端则需要发送请求报文,并处理服务器的响应报文。

网友BO(2024-04-30):
你好能发一下代码参考一下?

网友BO:
引用 网友BO:
你好能发一下代码参考一下?

资料很棒谢谢分享

网友BP:
这个帖子好

网友BQ:
学习一下楼主的编程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BR:
我正准备用它来做产品,我就用了。

网友BS:
【银杏科技】GD32F4系列Modbus-RTU实验,利用ARM+FPGA双核心技术实现数据传输与控制。实验过程高效稳定,适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

网友BT:
嘿怎么着

网友BU(2024-05-31):
主节点在同一时刻只会发起一个Modbus事务处理,也就是只会发送一个请求。这个请求可能是读取从节点的数据、写入从节点的数据等等。

网友BV:
Modbus-RTU是一种通信协议,常用于工业设备之间的通信。它是Modbus协议的一种变体,采用二进制格式而不是Modbus ASCII的文本格式。这种协议通常用于嵌入式系统和工业自动化中,可以实现设备间的数据交换。

网友U:
编写程序使GD32F4能够作为Modbus-RTU主站或从站进行通信。这可能包括初始化串行通信端口,设置适当的Modbus寄存器,以及实现Modbus协议的具体功能。

网友BJ:
可以结合ARM+FPGA双核心应用,进一步优化系统性能,满足更高要求的工业应用场景。

网友BW(2024-07-04):
你好,支持GD32系列,感谢

网友N(2025-04-08):
在通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超时情况,如发送数据后长时间未收到响应。此时应进行超时处理,如重试发送或报错提示。

网友BV:
将GD32F4系列微控制器与Modbus从机设备连接,通常使用RS-485接口。

网友BX:
        逐字节核对数据,检查CRC表实现

网友D:
使用GD32F4系列微控制器实现Modbus-RTU通信时,需综合考虑硬件连接、软件配置、通信参数设置以及异常处理等多个方面。

网友I:
检查与其他设备的电气特性是否匹配,如电压电平、波特率等。GD32F4系列支持多种波特率设置,但需确保与其他设备的波特率一致。

网友BY:
Modbus-RTU的帧结构简单,包括设备地址、功能码、数据区和CRC校验码。

网友:
根据应用需求合理规划Modbus寄存器映射。GD32F4系列的Modbus寄存器分为线圈、离散输入、保持寄存器和输入寄存器等类型,每种类型的寄存器都有其特定的用途和访问方式。

网友BG:
在RS-485通信中,使用终端电阻(通常为120Ω)以防止信号反射。

网友BZ:
常见的功能码包括0x01(读线圈寄存器)、0x02(读离散输入寄存器)、0x03(读保持寄存器)、0x04(读输入寄存器)、0x05(写单个线圈寄存器)、0x06(写单个保持寄存器)、0x0F(写多个线圈寄存器)和0x10(写多个保持寄存器)。

网友X:
在总线两端接120Ω电阻,减少信号反射。

网友CA:
基于ARMCortex-M4内核,提供高性能和低功耗的处理能力。

网友BJ:
发送方需计算并附加CRC校验码,接收方需验证CRC校验码的正确性。

网友X:
接收缓冲区大小需大于最大帧长度

网友CB:
需通过GPIO控制DE/RE引脚

网友BB:
检查终端电阻,使用屏蔽双绞线

网友CC:
Modbus-RTU对通信时序有严格要求,包括字符间隔和帧间隔。

网友U:
Modbus-RTU采用主从式通信方式,一个主站可以与多个从站通信,每个从站有唯一的地址。

网友AX:
在通信线路中添加保护措施,如防雷击、防浪涌。

网友CD:
通常使用无校验或偶校验。如果启用了校验位,请确保通信双方都采用了相同的校验方式。

网友AW:
根据通信需求设置合适的波特率。常见的波特率有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等。注意,通信双方的波特率必须一致。

网友C:
使用光耦或隔离芯片(如ADuM1401)隔离总线,防止浪涌损坏MCU。

网友AY:
重传机制、流量控制与错误处理。

网友BZ:
GD32F4系列通常提供多个串口,需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串口进行Modbus通信。

网友CE:
        确认从机地址,检查从机电源及配置

网友CF:
Modbus-RTU基于串行通信,使用RS-485或RS-232接口,支持半双工或全双工通信。

网友CG:
内置高性能UART模块,适合实现Modbus-RTU通信协议。

网友CH:
在关键应用中考虑通信冗余,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CI:
可以选择使用FreeModbus等开源协议栈来实现Modbus-RTU通信。

网友CJ:
参考一下楼主的代码,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Z:
Modbus-RTU采用CRC16校验来确保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在发送数据前,需要计算并附加CRC校验码;在接收数据后,需要验证CRC校验码是否正确。

网友CB:
可使用现成的Modbus-RTU库或模块,简化开发过程。

网友C:
避免多个从机使用相同地址

网友CK:
当Modbus-RTU通信出现错误时,设备会返回相应的错误码。开发者应根据错误码进行相应的处理和调试。

网友V:
RS-485收发控制、隔离与抗干扰设计。

网友AG:
设置超时机制

网友G:
编写代码实现Modbus-RTU通信,包括发送请求报文、接收响应报文和解析数据。

网友CL(2025-05-31):
Modbus-RTU 是一种常用的工业现场总线协议,基于串口通信,广泛应用于设备之间的通信。

网友CM:
感谢楼主的讲解与支持,多谢

网友CN(2025-07-02):
Modbus-RTU帧格式为地址 + 功能码 + 数据 + CRC16。

网友CO:
FreeModbus是一个开源的、跨平台的Modbus协议实现,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可以将FreeModbus库移植到GD32单片机上,实现Modbus-RTU通讯协议。

网友D:
FreeModbus启动时,接收状态机状态 eRcvState 是 STATE_RX_INIT 状态并启动定时器,表明处于准备接收阶段。

网友CE:
将Modbus-RTU通信集成到实际的工业控制系统中,与其他设备进行交互。

网友K:
在 eMBPoll 函数中轮训到 EV_FRAME_RECEIVED 事件,则从 uvRTUBuf 接收缓存中取出一帧数据进行 CRC16 校验,校验通过则进行相应的处理,最后应答主机。

网友CD:
libmodbus:一个功能强大的C语言实现,支持Modbus RTU/TCP等多种模式。
uModbus:轻量级的Modbus实现,非常适合嵌入式系统。

网友AT:
在自己的程序任务或者是 while(1) 中调用 eMBPoll();。

网友M:
可以选择现有的Modbus库或者自己编写Modbus协议栈。

网友:
优化Modbus-RTU协议栈的性能,减少通信延迟,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

网友CP:
实现Modbus-RTU协议栈,包括帧格式化、错误检测(如CRC校验)和命令解析。

网友CQ:
为了高效地处理Modbus消息,建议使用中断来接收数据。当一帧完整的消息到达时,触发中断处理函数解析消息并做出回应。

网友Y:
Modbus协议RTU输出模块

网友C:
启用freeModbus的“间隙检测”功能,避免因噪声导致的误判。

网友CN(2025-08-07):
Modbus-RTU常用RS-485作为物理层,因其支持半双工通信且抗干扰能力强,适合多点通信场景

网友AF:
选择合适的网络拓扑结构,如星型、树型或总线型,以优化通信性能。

网友AT:
Modbus-RTU协议要求每条消息都包含CRC校验码

网友CR:
每个Modbus-RTU从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

网友CS:
除CRC外,可附加简单的校验和验证关键字段的正确性

网友CT:
帧间需保持至少3.5个字符时间的空闲状态以标识帧边界,可通过定时器模块实现精确计时

网友CU:
UART的TX/RX引脚与RS485芯片正确连接,并配置RS485的发送/接收使能引脚

网友BD:
在总线两端设备加装匹配电阻以减少信号反射,尤其在长距离或高速通信场景下至关重要

网友BX:
从站地址需唯一且在1-247范围内,主站地址通常设为0

网友X:
Modbus-RTU协议通常包括读取寄存器、写入寄存器、读取线圈状态等命令。

网友G:
使用DMA进行数据传输,提高效率。

网友BD:
通信速率最高可达 6 Mbit/s,支持 DMA 收发

网友Z:
电源输入端添加磁珠和电容滤波,降低电源噪声对通信的影响。

网友CI:
通过DMA实现串口数据的自动搬移, 尤其适用于大数据量场景

网友BL:
RS-485采用差分信号传输,需确保线路等长且远离干扰源;必要时增加光电隔离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CK:
处理Modbus协议中的数据帧,包括帧格式、功能码、地址和校验

网友CV:
Modbus-RTU通信通常使用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的数据格式。

网友CW:
GD32微控制器的UART模块波特率与Modbus-RTU设备的波特率相匹配。

网友C:
合理使用中断,避免中断冲突或中断丢失

网友CU:
推荐使用查表法优化计算效率,注意高低字节顺序符合标准规范

网友CE:
Modbus RTU使用循环冗余校验(CRC)来保证数据完整性。

网友CO:
部分设备寄存器地址从0开始,而Modbus协议可能从1开始计数(如“40001”对应地址0x0000)。
建议:查阅设备手册确认地址映射关系。

网友CX:
主站需实现空闲→等待应答→错误处理的状态转换,并在超时时触发重传机制

网友C:
对于高频率的数据交换场景,考虑使用DMA来自动管理数据传输。

网友CQ:
超时值应根据系统最大延迟和预期的最大消息长度来设定。

网友N:
主从站设备需共地,避免因电位差导致通信中断。

网友CY:
实现适当的超时机制,用于检测不完整的消息或长时间没有响应的情况。

网友AH:
主从设备之间的波特率一致,并且选择一个适合应用需求的速度。常见的波特率有9600、19200、38400等。

网友BM:
需将MCU的串口和定时器初始化及中断处理集成到freeModbus中间件的port接口层

网友CK:
在通信过程中,添加错误处理机制

网友N:
接收/发送缓冲区需足够大以容纳最大数据帧,防止溢出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CB:
需要实现CRC计算函数,并在发送前添加CRC,在接收后验证CRC。

网友BV:
GD32通常通过UART接口实现Modbus-RTU

网友CZ:
合理设置Modbus-RTU的超时时间,以适应不同的通信环境和设备响应速度。

网友BX:
在RS485总线两端并联TVS二极管,抑制静电或浪涌干扰。

网友BL:
电源和地线设计良好,以减少噪声和干扰,提高通信稳定性。

网友CB:
采用屏蔽双绞线,A线接正极,B线接负极,终端需添加120Ω终端电阻

网友DA:
作为从设备,GD32微控制器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响应主设备的查询。

网友AA:
需添加TVS二极管等保护电路,避免电压冲击损坏芯片

网友CW:
需要精确地配置定时器或者使用软件延时来满足这些要求。

网友D:
如果采用中断方式处理串口数据,务必注意中断优先级设置,避免因其他中断打断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DA:
止程序跑飞导致的通信僵死,定期喂狗保障系统稳定

网友BZ:
每帧包含地址域(1字节)、功能码(1字节)、数据域(N字节)和CRC-16校验码(2字节)。需特别注意广播地址(0x00)的特殊处理规则

网友BD:
使用Modbus Poll(主站模拟)或Modbus Slave(从站模拟)抓包分析,结合逻辑分析仪监测总线信号。

网友AV:
Modbus-RTU是一种主从式串行通信协议,主机通过轮询方式与从机交互

网友AU:
勾选 "Use MicroLIB"

网友U:
优化代码逻辑,减少不必要的计算

网友AE:
使用高质量的双绞线作为Modbus-RTU通信线缆,以减少外部干扰。

网友BG:
重点配置串口中断和定时器超时处理,以符合Modbus-RTU的时序要求

网友DB:
作为主设备,GD32微控制器必须等待从设备的响应。

网友AD:
需要特别注意避免多个主机同时发起请求造成冲突。可以通过令牌传递或其他同步机制来管理访问权限。

网友H:
电源稳定,避免因电源波动导致的通信问题。

网友I:
设置适当的通信超时时间,以避免由于通信延迟或干扰导致的通信失败。

网友J:
设备的地址和寄存器映射正确。每个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寄存器映射定义了设备内部寄存器的布局。

网友DC:
银杏科技GD32F4系列42用ARM+FPGA双核心进行Modbus-RTU通信实验,展示其强大处理能力。

网友DD(2025-09-06):
这种技术前景广阔,预计未来需求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