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54560设计降压模块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2-05-25):
TPS54560设计降压模块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 TPS54560是一款输入电压高达60V,输出电流高达5A的降压稳压器。可以方便灵活的适用于电源的设计中。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芯片的结构,以及设计中的要求,分享一下经验。
  • 下图为TPS54560的内部结构图,以及典型应用,
  •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芯片的的基本拓扑为BUCK,IC内置有一个MOSFET。我们需要设计的主要参数为电感以及续流二极管。外围结构还是相对简洁的。

从下面的规格书中参数,我们可以发现,tps54560的典型输入电压可以高达60V,而输出电流可以高达5A!
file:///C:/Users/%E5%BC%A0%E5%B7%A5/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5.jpg为什么有客户在正常的输入电压范围内,输出电流刚刚到3A,就有叫声了呢?甚至连输出都没有了?如图:

问题出在TPS54560的控制上面,尤其是COMP脚的环路补偿上面,这个地方是关系整个系统稳定的重要一环。从上面的波形可以看出,电源的工作不稳定,波形存在大小抖动的情况,需要重新调节环路参数。

          关于环路参数的计算方法,在TPS54560的规格书中,有详细的公式,需要客户工程师仔细研究下。除了环路不稳定外,其实要有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输入输出电容的选择问题,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到,TPS54560的工作频率可以高达数百KHZ,一般的电解电容由于ESR过大,并不太合适,最好是选择钽电容,或者陶瓷电容靠近输入输出口放置,并且减小环路面积。

          最后需要注意的,就是散热的处理,由于输入,输出压差较大,电流也不小,所以导致占空比很小,在输出二极管上面的损耗也相对较大,TPS54560本身的损耗也不可忽视。在设计中我们需要尽可能的选择大的同流能力的二极管,肖特基是不错的选择。最后在没有风冷的情况下,需要充分利用PCB的合理布局去最大限度的散热。最主要的地方,就是tps54560下面自带的这个热焊盘。这个可以参考TI推荐的PCB布局方案。圆圈中就是用于散热的热焊盘。布局如下图所示:

        以上这些就是分析通过楼主的问题,学习tps54560的资料得到的一些体会,与大家一起分享下。

TPS54560订购信息

序号
型号
区别事项
TPS54560DDAR
老版
TPS54560QDDARQ1
老版车规级正常供货
TPS54560BDDAR
新版推荐,货况好
TPS54560BQDDARQ1
新版推荐,车规级,货况好
Ti13724212401
张工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