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 studio 2019 单步调试STL的sort函数

楼主(2022-05-25):
准备移植STL标准库函数中的sort函数,想要通过VS studio 2019进行软件仿真进入STL的sort函数中看其函数内部是怎么运行的。
但是网上找了很多资料,都说要下载STL库,需要安装添加库,可是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应该是2019的这个版本不需要那么复杂了,
可以直接调用就行,只是需要设置一下属性管理器就行。
具体方法如下:
1、首先在没有更改属性管理器的时候,遇到了sort函数,会直接跳过:
2、然后开始更改属性管理器里面的配置:
在“属性”的配置中,“c/c++”中的“常规”选项中,有一个选项是“支持仅我的代码调试”,原来是“是”
将“支持仅我的代码调试”,改为“否”,然后保存改配置,选择“应用”,点击“确定”;
3、编译软件,并运行软件,如下
在断点的位置是将要运行STL的sort函数,当程序运行到此处的时候,可以按“F11”,也可以选择“逐语句”,见下图
然后就可以看到,程序运行进入了sort函数内部,就可以看到实际的运行情况
综上所述,同时可以单步调试其它的STL函数内部运行情况,有利于了解STL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