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总线] EtherNet/IP转PROFINET网关连接西门子plc配置案例

楼主(2022-05-25):
1、罗克韦尔(AB PLC 1769-L32E以太网通讯(EtherNet/IP)与西门子S7-1200 PLCPROFINET)进行连接。今天与大家分享一篇EtherNet/IPPROFINET的通讯配置方案。本文主要介绍稳联技术的EtherNet/IPPROFINET网关WL-ABC2006,连接西门子S7-1200 PLC与罗克韦尔(AB PLC 1769-L32E 通讯的配置过程,供大家参考。
2、硬件配置:
罗克韦尔(AB)PLC配置:1个1769-L32E、1个电源模块(24V供电笔记本1台)西门子PLC一台(或其他PROFINET主站都可以),EtherNet/IPPROFINET网关一个,网线1根
软件配置:RSLogix5000、Step7/博图
详细操作步骤:打开RSLogix5000,进行硬件组态,首先添加网关的EDS文件;
3、安装完成后添加模块,选择NewModule
4、输入EIP寻找EtherNet/IPPROFINET网关模块,名称显示为WL1
5、双击EtherNet/IPPROFINET网关模块设置参数;
6、设置EtherNet/IPPROFINET网关的设备名称和IP地址,本例为WL1 IP192.168.1.11(此处设备名称可随意写,网关在EtherNet端不需要设置设备名称);
7、点击Change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本例为8个字节;
8、下载配置到PLC
9、对西门子PLC进行配置,首先安装GSD文件;
10、导入EtherNet/IPPROFINET网关进行组态,设置EtherNet/IP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本例设备名称为WL1IP地址为192.168.20.5
11、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本例为8个字节);
设置完输入输出后下载配置到PLC
12、打开EtherNet/IP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新建项目选择PN-EIP
13、设置与西门子PLC的通讯参数EtherNet/IPPROFINET网关在PROFINET网络中的IP及设备名称。数据交换长度为8字节;
14、设置EtherNet/IPPROFINET网关在罗克韦尔(AB PLC中的IP地址与组态中保持一致;
15、配置完成后选择EtherNet/IPPROFINET网关默认IP口进行下载。(注意,下载配置要从底部网口处进行,建议下载配置前不要插正面网口);
16、进行下载,下载成功后将EtherNet/IPPROFINET网关模块重新上电即可.重新上电后EtherNet/IPPROFINET网关的PWRSYS灯常亮表示电源及系统正常,OK灯常亮表示与PROFINET主站通讯正常。Run常亮表示EtherNET/IP主站通讯正常,ERR灯闪烁表示与EtherNET/IP通讯中断。监控两边数值显示数据交换成功;
以上是EtherNet/IPPROFINET网关连接罗克韦尔(AB PLC配置案例分享,欢迎大家一起交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