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求助,ch395提示发送缓冲区空闲,ping不到395,395也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2-05-25):
这是芯片初始化和配置
printf("网络ch395 初始化开始。。。\n\r");
    spi_net_init();
    //复位 CH395
    CH395_RST();
    /*获取芯片版本*/
    while((ch395_version = CH395CMDGetVer()) < 0x40)
    {
        printf("CH395CMDGetVer ERR\r\n");
        delay_1ms(100);
    }
        printf("CH395CMDGetVer %d\r\n",ch395_version);
    /*测试命令,按位取反返回说明测试通过*/
    while(CH395CMDCheckExist(0x55) != 0xaa)
    {
        printf("\r\nCH395CMDCheck ERR\r\n");
        delay_1ms(100);
    }
        printf("测试成功,存在\r\n");
    /*初始化模块:成功返回 0 */
    while(CH395CMDInitCH395() != 0)
    {
        printf("\r\nCH395CMDInitCH395 ERR\r\n");
        delay_1ms(100);
    }
        printf("芯片初始化成功\r\n");
    /*初始化UDP*/
    while( ch395_socket_udp_init(SocketIndex, SocketDesIP, SocketDesPort, SocketSourPort) != 0)
    {
        printf("\r\nch395_socket_udp_init ERR\r\n");
        delay_1ms(100);
    }

        printf("UDP初始化成功\r\n");

        CH395EEPROMTEST();
        printf("CH395 EEPROM测试完成\r\n");

        CH395GetIPInf(buf);//获取IP,网关和子网掩码
        printf("IP:%d.%d.%d.%d\r\n", buf[0], buf[1], buf[2], buf[3]);
        printf("GWIP:%d.%d.%d.%d\r\n", buf[4], buf[5], buf[6], buf[7]);
        printf("Mask:%d.%d.%d.%d\r\n", buf[8], buf[9], buf[10], buf[11]);
        printf("DNS1:%d.%d.%d.%d\r\n", buf[12], buf[13], buf[14], buf[15]);
        printf("DNS2:%d.%d.%d.%d\r\n", buf[16], buf[17], buf[18], buf[19]);

        #endif

然后udp中断就卡在这里了
void ch395_socket_udp_interrupt(uint8_t sockindex)
{
    uint8_t  sock_int_socket;
    uint16_t len;

    /* 获取socket 的中断状态 */
    sock_int_socket = CH395GetSocketInt(sockindex);

    /* 发送缓冲区空闲,可以继续写入要发送的数据 */
    if(sock_int_socket & SINT_STAT_SENBUF_FREE)
    {
                printf("发送缓冲区空闲\r\n");
    }
//                CH395UDPSendTo("347GDFGRT45", 12, SocketDesIP, SocketDesPort, 0);

    /* 发送完成中断 */
    if(sock_int_socket & SINT_STAT_SEND_OK)
    {
                printf("发送完成中断\r\n");
    }

    /* 接收数据中断 */
    if(sock_int_socket & SINT_STAT_RECV)
    {
        len = CH395GetRecvLength(sockindex);/* 获取当前缓冲区内数据长度 */
        printf("\r\nreceive len = %d\r\n", len);
        if(len == 0)return;
        if(len > recv_buff_len)len = recv_buff_len;
        CH395GetRecvData(sockindex, len, recv_buff); /* 读取数据 */

        /*把接收的数据返回给UDP*/
        CH395SendData(sockindex, recv_buff, len);

        //也可以使用下面的函数发送数据
        CH395UDPSendTo(recv_buff, len, SocketDesIP, SocketDesPort, sockindex);

        /*使用串口打印接收的数据*/
//                PutData(&rb_t_usart1_send,recv_buff,len);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
}

楼主:
这是两个图片

一直给ch395发数据

一直给ch395发数据

这是初始化的过程提示

这是初始化的过程提示

楼主:
为啥收不到udp发来的数据啊?我主动发的时候,一直提示发送缓冲区空闲,不知道为啥。感谢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