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Can not read memory

楼主(2022-05-25):
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链接芯片后,能正常读出芯片flash内容,进行chip erase后,发现擦除完成后,报错Can not read memory!,使用Sector erase对各扇区顺序擦除,无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A:
检查下线路是否连接可靠、供电是否正常,另外换成stm32cubeprogrammer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