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LCD实现鸿蒙开机页面—教学篇

楼主(2022-05-25):
如何使用LCD实现鸿蒙开机页面—教学篇

GUIDE
前言

    在前一篇推文(LCD实现鸿蒙开机页面-材料准备篇)已经说明了bin文件的由来,相信大家也掌握这个方法。
    本推文着重讲解如何实现读取bin文件的数据并在LCD上显示。LCD进行一张一张图片的显示,最终就像视频播放一样。这里我们将会以网上很火的鸿蒙开机视频为源文件,在正点原子的潘多拉开发板LCD上进行播放。

    正点原子潘多拉开发板是板载的LCD分辨率是240*240的,所以我们取模图片的尺寸也是240*240。一张RGB565的图片就需要占用115200字节(112.5KB)的缓存,而芯片自带的SRAM只有128KB,无法在MDK上编译通过的。鸿蒙开机播放视频有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背景黑色,变化的地方基本上是图片的中间部分(中间80行),利用这个特点,我们只需要将每张图片的中间80行进行显示即可。
    接下来跟着我的脚步,按步骤实现鸿蒙开机视频播放。

01.第一步:将harmonyos.bin拷贝进SD卡VIDEO目录下,如下图所示:

(注意:这里我们需要记住存放位置,后面工程需要通过路径找到改文件)

02. 第二步:打开潘多拉开发板FATFS例程,以该工程实现效果,直接在main.c中编写如下代码。
  1. /* 鸿蒙开机界面设置宏 *//* 一张RGB565图片占用的缓存大小 */#define PIC_SIZE 115200/* LCD显示的起始X坐标 */#define DISPLAY_START_X 0/* LCD显示的起始Y坐标 */#define DISPLAY_START_Y 80/* LCD宽度分辨率 */#define LCD_WIDTH   240/* LCD高度分辨率 */#define LCD_HEIGHT  80 int sd_play_part_video(const char *path){    FIL fd;       /* FatFs文件系统对象 */    FRESULT fd_ret; /* FatFs函数返回值,管理出现的错误 */    UINT fd_num;   /* 文件成功读写数量 */    int offset;   /* 文件位置偏移 */    int file_size; /* 文件大小 */    u8 *pic_buf;   /* bin文件的首地址 */       /* 由于内存不够大,所以可以通过观察视频范围 */    pic_buf = mymalloc(SRAM1, LCD_WIDTH * LCD_HEIGHT * 2); /* 只有3/1区域会变化*/       /* 1.打开传进来的Fatfs文件路径: path */    fd_ret = f_open(&fd, path, FA_READ);     if(FR_OK != fd_ret)        return -1;     /* 2.计算这个文件的大小 */    file_size = f_size(&fd);       /* 3.初始化偏移变量为0 */    offset = 0;       /* 4.计算bin文件里一共包含多少张图片,然后不断的给LCD进行显示 */    for(int i = 0 ; i < file_size / PIC_SIZE ; i++)    {        /* 5.将偏移往后加,移到变化区域 */        offset += LCD_WIDTH * LCD_HEIGHT * 2;        fd_ret = f_lseek(&fd, offset);           /* 6.读取一张图片,一张图片的大小是PIC_SIZE,将读取出来的图片数据的首地址赋值给pic_buf */        fd_ret = f_read(&fd, pic_buf, LCD_WIDTH * LCD_HEIGHT * 2, &fd_num);         if(FR_OK != fd_ret)            return -2;         /* 6.将整个数组赋值给显示接口,显示图片 */        LCD_Show_Image(DISPLAY_START_X, DISPLAY_START_Y, LCD_WIDTH, LCD_HEIGHT, (uint8_t *)pic_buf);               /* 7.将偏移往后加,就到了下一张图片 */        offset += (PIC_SIZE - LCD_WIDTH * LCD_HEIGHT * 2);        fd_ret = f_lseek(&fd, offset);               if(FR_OK != fd_ret)            return -3;    }     /* 8.关闭文件描述符 */    fd_ret = f_close(&fd);     if(FR_OK != fd_ret)        return -4;           myfree(SRAM1, pic_buf); /* 释放内存 */       return 0 ;}

    这个代码思路借鉴嵌入式应用研究院公众号博主杨工的。

    该函数里面的实现逻辑跟前面坏苹果推文里面是很相似的,就是“指针偏移à数据读取à指针偏移à数据读取à”直到数据读取完成。通过f_size函数去获取文件大小,然后与一张图片的大小(240*240*2)去运算得到这个bin文件中有多少张图片,也就是要刷新多少次。前面也提到,我们只刷新一部分即中间80行,所以需要先计算偏移然后通过f_lseek函数进行指针偏移,再通过f_read函数读取80行数据进行LCD显示。显示完成之后,还得进行偏移,把指针偏移到下一张图片。
注意:使用了mymalloc申请了内存,用完之后要myfree释放。同时操作完文件后,还要f_close继续关闭。
上面函数用到的FatFs文件系统的API函数,这里我们也列出它们的一些说明:
f_open函数
功能:用来打开/创建一个文件,
原型:FRESULT f_open(FIL* fp, const TCHAR* path, BYTE mode)
参数:fp:指向空白文件对象结构的指针
path:指向以null结尾的字符串的指针,该字符串指定要打开或者创建的文件名
mode:指定文件的访问类型和打开方法的模式标志
f_close函数
功能:用来关闭打开的文件
原型:FRESULT f_close(FIL* fp)
参数:fp:指向要关闭的打开的文件对象结构的指针
f_read函数
功能:从文件中读取数据
原型:FRESULT f_read(FIL* fp, void* buff, UINT btr, UINT *br)
参数:fp:指向空白文件对象结构的指针
buff:指向缓冲区以存储读取数据的指针
btr:在UINT类型范围内要读取的字节数
br:指向读取字节数的指针
f_lseek函数
功能:用来关闭打开的文件
原型:FRESULT f_lseek(FIL* fp, FSIZE_t ofs)
参数:fp:指向打开的文件对象的指针
  oft:距离文件顶部的字节偏移量,用于设置读/写指针
其他的API函数可以通过以下网址进行查阅: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
while(1)循环里直接调用:
  1.     while (1)    {        sd_play_part_video("0:/VIDEO/harmonyos.bin");    }

03.第三步,编译下载,看一下这个帅爆的鸿蒙开机视频吧。

当然你还可以使用其他开发板进行视频播放,例如我们的战舰版,由于有外扩的1M大小的SRAM,所以可以直接一张一张图片读取刷新,效果如下:

掌握了这种方法,就可以播放喜欢的视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