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死机不工作

楼主(2022-05-25):
试产了一批,但可能测试不过关,发出去的产品有问题,容易死机不工作

网友A(2022-07-10):
这么说,谁能找到问题?

网友B:
升级改造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电路设计有关系呢?出了问题了

网友D:
看看应用环境,如果强磁或者恶劣环境,可能会出现死机情况

网友E:
遇到干扰了吧,很大的干扰可能会这样

网友F:
我觉得应该不会啊,ST的芯片没有这么脆弱

网友G:
你们试产之前没做测试么?

网友H:
如果测试是通过的,试产不过,看看电路板和应用环境吧

网友I:
是不是你的程序出问题了啊,没加看门狗么?

网友J:
按理来说,你要是调试没问题,试产应该不会出很大的问题吧

网友K:
容易死机,听你的描述可能是受到干扰引起的

网友L:
你好好看看电路吧,电源和信号布线等等,实在不行弄点屏蔽贴,试试

网友M:
为啥死机呢?环境原因?

网友N:
是不是你程序有BUG啊?到现场浮现出来啊

网友O:
硬件软件各打50大板

网友P:
问题不大,你拍个工程师现场勘查一下就好了

网友Q:
正常来说F1是很稳的,不要担心

网友R:
讲讲,是什么问题啊?就是死机吗?

网友S:
你是不是没有用看门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