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D32F450IIH6 外挂32位SDRAM同时驱动RGB888屏幕 引脚复用有冲突

楼主(2022-05-25):
TLI_B4可以复用为 PE12  PG12  PI4
可是PE12已经被DQ9用了    DQ9只能配置在PE12
PG12被TLI_B1用了  TLI_B1也是只能配置在这个脚上
而PI4上 还有DQM2  也是只能用在这个脚上
我想过16位的SDRAM可以不用DQM2 但是用16位的SDRAM  刷新图像时速度慢 我要驱动1024*768的屏幕
请问 有什么办**???  谢谢

楼主:
谁有GD FAE电话 ? 谢谢

楼主:
哪位好心人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A:
如果因引脚复用导致IO不能正常使用,那就只有换IO引脚更多的型号了。另外你是用外部存储器总线去驱动液晶屏?能否上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