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发送的数据如何定义数据类型

楼主(2022-05-25):
怎么分辨串口数据是16进制,还是阿斯科码,或者其他的什么数据

网友A:
这个没啥定义不定义的。你发送什么格式,那边对应的解读就行了。

网友:
这个是有收发双方自己约定的。

网友:
你可以用printf发送,那么用scanf接收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啥定义不定义的。你发送什么格式,那边对应的解读就行了。

就是说,按照通信协议里去定义数据类型就可以了对吧?

就是串口助手调试的时候,被数据搞蒙了

网友B:
就是自己定义好久可以,想多了,你说什么是什么,你发的数据,让接收适配你就好了

网友C:
应该都是16进制的数据吧,最后看你处理怎么用而已

网友D:
应该跟协议有关系

网友E:
我觉得可能是都按一个数据格式处理,到时候再解析一下就好了

网友F:
那你看看串口通讯方面呗

网友G:
你说的是串口助手怎么处理的这部分数据是么?

网友H:
你可以看看网上的一些串口助手的demo,就能明白了

网友I:
一般都是以16进制发送吧,然后再对应的去解析

网友J:
这是协议的事情,我觉得

网友K:
没自己做过串口助手软件,但是我觉得应该都是以16进制发送,然后再解析吧

网友L:
你去了解一下串口协议吧,我估计是协议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