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什么是ECU?

楼主(2022-05-26):
感觉做汽车的人,都喜欢叫ECU,
不都是单片机么?
不是MCU?

网友A:
MCU是指芯片,ECU是针对产品。ECU(Electronic Control Unit)电子控制器单元,又称为汽车的“行车电脑”,它们的用途就是控制汽车的行驶状态以及实现其各种功能。主要是利用各种传感器、总线的数据采集与交换,来判断车辆状态以及司机的意图并通过执行器来操控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是指芯片,ECU是针对产品。ECU(Electronic Control Unit)电子控制器单元,又称为汽车的“行车电脑”, ...

感谢解惑

网友B:
这个是什么的简称呢

网友C:
没有分的那么清晰

网友D:
都是简称而已

网友E:
汽车专用芯片吧

网友F:
做汽车的,喜欢叫ECU,有的时候,就是意会就可以了

网友G:
感觉只是称呼不一样了而已

网友H:
和普通的单片机有啥不同

网友I:
针对的

主体不一样,或者某个行业领域的 习惯

网友J:
这称呼是汽车领域对芯片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