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关于PCB敷铜,想听听大神的看法

楼主(2022-05-25):
1>之前画PCB,总喜欢使用敷铜,喜欢把敷铜的属性设置为GND,所以我基本不需要布GND

2>昨天听一位老工程师说,不建议使用敷铜代替布地线,但没说原因

   在这里恳请大神能否指导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没什么特别的吧,完全靠铺铜的话,在习惯上不如先画地线好,也显得比较业余
更需要细致和耐心,
后期检查,有时候需要隐藏铺铜,这样就多了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B(2022-06-28):
感觉区别不大

网友C:
一般请款下,如果不要求高的话。没有问题。有些情况是差别很大。如高频的电路,开关电源,一些要求高的音音响电路等。

网友D(2022-08-01):
可能是担心地不均匀?

网友E:
这个画板是个人习惯问题,我觉得GND用铺铜代替是挺好的

网友F:
正常来说,地多打些过孔就可以了,就没啥问题

网友G:
可能担心有的地过电流不是很大吧

网友H:
自己画GND属实OK,但是我觉得铺铜来的快

网友I:
你咋没多问问为啥不建议铺铜代替GND布线呢?

网友J:
我也比较好奇,你说的这个事情

网友K:
都是可以的,铺铜当地也好,自己画GND也好,都是可以的

网友L:
一般情况应该是区别不大,可能后续要考虑阻抗之类的吧,就可能有点讲究

网友M:
这是习惯问题,估计老工程师也说不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