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如何在程序代码中启用AT32F413的flash访问保护功能

楼主(2022-05-25):
给AT32F413下载"某32"函数库编写的程序,执行FLASH_Unlock(); FLASH_ReadOutProtection(ENABLE); FLASH_Lock();
经过测试可以启用AT32F413的flash 访问保护功能。
但是AT32官方函数库中没找到类似函数。
虽然可以通过下载软件或离线下载器启用访问保护,但是难免遗漏。
为防止固件被窃取,在程序中启用访问保护非常必要。

请问如何在程序中启用AT32F413的访问保护功能?  谢谢!!

网友A:
if(flash_fap_status_get() != RESET)
{
  flash_unlock();

  flash_fap_eanble();

  NVIC_SystemReset();
}

楼主:
谢谢!

flash_unlock(); flash_fap_enable(TRUE); flash_lock();   //搞定

网友B:
if(flash_fap_status_get() != RESET) 这个判断要加上,不然每次复位都会去重复启用访问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