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小电流测量电路问题,求助

楼主(2022-05-26):
图1
1.电路介绍(图1)
被测量对象:等效为电容与电阻并联C3//R3
实现方式:信号源施加方波,一个周期3s,高电平脉宽1.5s,幅值15V;R2为限流电阻,R1为采样电阻,D2、D3为箝位二极管。U1输出的信号为负值,通过U2反向放大后输出为正值。
Vout=Iin*R1*(R5/R2);(注:R2存在一定分压效果,当R3远大于R2,可忽略分压)
2.1问题1

                           图2

                          图3
见图2和图3,当D2和D3去掉的时候,将限流电阻R2设定为1k或者1000k,此时最终输出对应2.24V,符合Vcc/R3≈15nA

                              图4

                           图5
见图4和图5,将D2,D3二极管加上,限流电阻为1k时,输出电压正常,限流电阻为1000k时,输出电压偏小。
仿真出现该现象的原因是?仿真采用的是LTspice,源文件在附件中。
2.2问题2
搭建实物电路,电路参数C3和R3以IGBT的GE等效。
不论二极管是否添加,电路输出结果仅取决于限流电阻的取值,影响最终输出电压,电阻1k时有0.6V输出,电阻1000k时无输出电压。
问题是,电路本身是否错误?潜在的问题点是?

@zyj9490 :好的,谢谢!
@奔放大帝 :R1并个小电容或许会改良。
@奔放大帝 :临界稳定态。取关于信号的大小内阻。
@zyj9490 :谢谢大佬!“相位裕度”这句话我目前不理解,我去查查相关资料!
相位裕度不够啊,如果构成同相放大,会好点。

楼主:
@maychang 希望老师帮我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A:
百度搜:1pA超微电流测试器
介绍得比较详细

本论坛就有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474&highlight=1pA%E8%B6%85%E5%BE%AE%E7%94%B5%E6%B5%81%E6%B5%8B%E8%AF%95%E5%99%A8

网友B:
D2D3 不能看作开路。
常温25°二极管静态电阻 = 26mV/Isat ;Isat 相当于反向漏电流。如果是1uA ,两个二极管并联电阻13k。建议使用超低漏电的ESD 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D3 不能看作开路。
常温25°二极管静态电阻 = 26mV/Isat ;Isat 相当于反向漏电流。如果是1uA ,两个二极 ...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D3 不能看作开路。
常温25°二极管静态电阻 = 26mV/Isat ;Isat 相当于反向漏电流。如果是1uA ,两个二极 ...

您好,在咨询下:1.规格书的漏电流是在二极管额定电压等级下测出,未看到电压与漏电流的在25℃下的曲线,是否有经验值?比如额定1000V二极管对应Ir=1uA,那么200V下对应的Ir是?2.当二极管正向施加电压未达到导通压接时,此时二极管处于死区,是否有正向漏电流的说法或者概念?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在咨询下:1.规格书的漏电流是在二极管额定电压等级下测出,未看到电压与漏电流的在25℃下的曲线, ...

二极管未击穿前电流与两端电压关系 Id = Isat*(eqV/kt-1);k=1.38e-23 J/K; q= 1.6e-19C,k =K氏温度。
25℃ 时 Id = Isat*(eV/26mV-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在咨询下:1.规格书的漏电流是在二极管额定电压等级下测出,未看到电压与漏电流的在25℃下的曲线, ...

2, 所谓二极管导通电压概念是民科说法,胡扯蛋。

V->0  时二极管电阻使用微分欧姆定律算法: R = ΔV/ΔI = 1/(ΔI/ΔV) = 1/ (Isat *q/kt) ;

25℃时,R = 25.7mV/Isat;

二极管反向偏置时,V << -26mV ,  Id 约等于 Isat *( 0 - 1),为 -Isat .
所以 Isat 就算是反向偏置漏电流。

网友C:
二极管D2、D3、运放U1输入阻抗都是温度函数相比被测对象1G欧变化太大,无法测量稳定电流。楼主电路不好。至少需要改进:(1)取消D2、D3二极管;(2)运放OP07改为高输入阻抗、低温漂运放比如OP2277;(3)反向放大器改为同相放大器。提高输入阻抗。

楼主电路好像做高阻电导测试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 所谓二极管导通电压概念是民科说法,胡扯蛋。

V->0  时二极管电阻使用微分欧姆定律算法: R = ΔV/ΔI ...

学习了!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D2、D3、运放U1输入阻抗都是温度函数相比被测对象1G欧变化太大,无法测量稳定电流。楼主电路不好。至 ...

谢谢指导!
备注:不是做仪表测量的,很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