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STM32F446 ,SAI接口, DMA RX,Date Width:Byte/Word 问题

楼主(2022-05-26):
TE, AI, DM, ST, Width

STM32F446 ,SAI接口, DMA RX,Date Width:Byte/Word 问题:
1、当用:Byte时,可以正常调试,设置的断点,可以正常反复进入,并能从内存中看到数据在不断的变化。
2、当用:Word时,不能正常调试,设置的断点,只能进入一次,就不能进入了,并且程序感觉卡住了。(换为:Byte后,又能正常调试了)
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回调
部分初始化(添加)

网友A:
怀疑跟地址对齐有关。

你在基于word宽带传输时,确认下内存地址是否word对齐,或者说数据定义是int32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