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不用的IO口需要配置吗,还是要配置成下拉输入

楼主(2022-05-27):
设计时有几个IO口没用到,想闲置,但是有看到说要配置成下拉输入的

网友A:
默认是不起用吧,如果你用那个配置工具的话应该不用管,在做原理图的时候估计悬空就行了。

网友A:
要根据实际电路进行配置,如果是悬空的引脚,可以不用处理。如果需要考虑功耗的问题,需要配置一下不使用的IO口。默认IO口是高阻的。

网友B:
配置成下拉输入的

网友C:
总体上来说,根据应用或测试需要。如同大家说的,为了低功耗,可以设置成高阻抗输入,为了屏蔽相邻信号,可以设置输出固定电平。为了减少扰动,也可以设置为输入上拉或下拉。

网友D:
我看cube好像是默认配置模拟功能,太久了不记得了,还附加了解释说是低功耗
你可以去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