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g0b1配置usbhost不能跑通

楼主(2022-05-27):
用cubemx配的不能跑通,g0b1的例程也没有,跑c1的USBdevice可以跑,host不行,难搞难搞,有大佬可以帮忙一下么,谢谢了

网友A:
重新创建工程试试看,或者用厂家的例子跑个看看。

网友A:
一般这种都是先跑官方例子,如果跑通了,再自己捣鼓。不然你没法确定是哪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