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link连不上

楼主(2022-05-26):
求助!为什么我的STlink连不上单片机呢?单片机用的是STM32F030k6t6。单片机是新的,我连另外一款单片机就没问题。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吗?

网友A:
升级固件一下

网友B:
问题信息描述的不够具体,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连不上,可以检查线(长短、接触良好)/电源/电路/仿真器连接的速度等等

网友C:
更新一下STLINK固件和驱动,可能是驱动得问题

网友D:
硬件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