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LSM6DS3TR-C的FIFO,读取数据出错

楼主(2022-05-26):
使用LSM6DS3TR-CFIFO,先获取了FIFOWaterM标志,该标志置位之后再去获取当前存在FIFO缓存的数据长度,再去读取FIFO中对应长度的数据,会出现读取数据出错的现象;

配置为:
    accel full scale: 8g
    gyro full scale: 2000dps
    accel odr: 104Hz
    gyro odr: 104Hz
    fifo: gyro、accel、ds3 and ds4 no decimation
    fifo odr: 104Hz
    fifo threshold level: 24 * 80
    fifo mode: Continuous mode (110)

以下测试数据均在设备不移动的前提下;

正常数据如下:
错误数据如下:
相关代码如下:

网友A:
改成一次性把所有数据都读取出来试试。然再进行数据内容判断和处理

网友B:
读取FIFO数据的时候,要以6的整数倍读取?如果对数据的实时性要求不是特别高,可以试着保证读完FIFO后,FIFO里还有数据:比如FIFO长度为11时,只读6个字节;如果FIFO长度为12时,也只读6个字节;如果FIFO为13时,读12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