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大家来猜猜串口接收到的最后一位数据是不是校验码

楼主(2022-05-26):
家里的电热水器安装在暗格里,看不到温度也调不了温度,只能用手机app调,于是就用串口接收了热水器与wifi模块交互的数据,但是就最一位搞不明白是怎么校验的,好像也不是CRC校验,也不是数据和校验,不知道是怎么校验的,有懂的老司机带带我,告诉我是怎么校验的吧,感谢!
  1. AA 11 E2 00 00 00 00 00 00 02 14 07 1E 00 00 00 00 D2

  2. 设成30度

  3. AA 11 E2 00 00 00 00 00 00 02 14 07 23 00 00 00 00 CD

  4. 设成35度

  5. AA 11 E2 00 00 00 00 00 00 02 14 07 28 00 00 00 00 C8

  6. 设成40度

  7. AA 11 E2 00 00 00 00 00 00 02 14 07 2D 00 00 00 00 C3

  8. 设成45度

  9. AA 11 E2 00 00 00 00 00 00 02 14 07 32 00 00 00 00 BE

  10. 设成50度

  11. AA 11 E2 00 00 00 00 00 00 02 14 07 3C 00 00 00 00 B4

  12. 设成60度

  13. AA 11 E2 00 00 00 00 00 00 02 14 07 41 00 00 00 00 AF

  14. 设成65度

  15. AA 11 E2 00 00 00 00 00 00 02 14 07 46 00 00 00 00 AA

  16. 设成70度

  17. AA 11 E2 00 00 00 00 00 00 02 14 07 4B 00 00 00 00 A5

  18. 设成75度

  19. AA 11 E2 00 00 00 00 00 00 02 14 07 37 00 00 00 00 B9

  20. 设成55度

前台的AA 11 E2 00 00 00 00 00 00这个应该是数据头,02 14这个可能是什么地址之类的,也不懂,07应该是模式,后面两位就是需要的数据,最后两位我想应该是校验码,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只需读出第13字节,转换成10进数显示就行了,其他不用管.

楼主:
这个数据我到是看懂了,只是想了解一下最后的校验是怎么做的

tyw
你得破姐遥控器编码协议 ,去油香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数据我到是看懂了,只是想了解一下最后的校验是怎么做的

校验码是一字节的,通常使用checksum协议,自己网上搜搜算算就知道了

网友C:
目测温度字节+最后字节=0xF0
你可以先按这个用着

楼主:
提供了,但是一断网就不能操作了,我想自已做一个无线调温器,算法有高手解出来了,是帧头AA不要,后面的数据求和补1就是后面的校验位了,

网友D:
高手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