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芯片选型

楼主(2022-05-26):
老师们请教一下:我现在做一个项目,主要是单片机控制传感器和电机,然后通过串口屏显示数据,我要实现每秒采集的数据在屏上实时显示出波形,并将数据在单片机内存三天可以通过USB读出来,和串口屏通过rs485方式通讯,我的观点是这个项目主要是一些传感器数据采集(和传感器也是i2c和串口通讯)和串口屏数据通信,所以我选择了STM32F103R8T6,但是领导说这款单片机不能实现在串口屏上数据显示数据波形的功能,请问有老师可以指点一下为什么吗?

网友:
STM32F103RBT6

??

网友:
STM32F103RBT6

网友A:
看不出这么说的理由。

你可以和领导沟通一下。

我倒是提醒你一下,三天的数据有多少量?有没有地方保存?

就是数据量有点大,每秒都有很多组数据,每组至少6个字节,一段数据持续一小时以上,存储这一块老师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B:
可以实现波形显示的

网友C:
你要知道,你用的是串口屏,串口屏本身就有数据处理功能

网友D:
正常应该是可以显示波形的,你用的是那款串口屏呢?

网友E:
一般来说是可以显示波形的,你把数据给串口屏,串口屏自己能画

网友F:
3天啊,你是还要加RTC么?

就是有时间管理

网友G:
正常3天的话你还要有个存储,不能写在单片机的存储里

网友H:
你选择的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我是觉得1s采样20次数据并传给串口屏,以103最高频率72M能实现吗?现在选了stm32h750,400M主频,以前一直对stm32f103最熟悉请教一下stm32h750开发和stm32f103开发难度差异大吗

网友I:
基本上是可以实现,因为串口屏本身就能处理数据

网友J:
可能是担心你的MCU处理数据能力不够吧

我是觉得1s采样20次数据并传给串口屏,以103最高频率72M能实现吗?现在选了stm32h750,400M主频,以前一直对stm32f103最熟悉请教一下stm32h750开发和stm32f103开发难度差异大吗?

网友K:
估计是担心你的MCU主频很低,换个M4的估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估计是担心你的MCU主频很低,换个M4的估计就行了

就是担心主频H7  400M,合适吗

现在选了stm32h750,400M主频,以前一直对stm32f103最熟悉请教一下stm32h750开发和stm32f103开发难度差异大吗

网友L(2022-07-04):
应该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