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电机启动会卡住

楼主:
电机启动会卡住,是什么情况?

网友A(2022-05-26):
这哪知道什么情况啊,得具体的把问题现象描述一下啊,是怎么启动的,用的什么电机等等环境

网友B:
逻辑和相序都正确的情况下,无非就是启动频率和启动电流的问题。

网友C:
有美帝特务破坏

网友D:
说不定有病毒入侵

网友:
启动频率太高,相电流太小

网友E:
楼上的几位不要瞎说,电机启动被卡住,唯一的原因是:驱动力小于阻力

网友F:
所有人都没有说对,不同种类的电机,卡住的情况不同。
楼主用的是直流有刷电机?直流无刷电机?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同步电机?异步电机?在调试新研发的驱动电路板?成熟的驱动电路板?......

像楼主那样提问,论坛里都是神仙妖怪才能答复的

网友G:
启动电流不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