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IAR查看程序生成的代码大小

楼主(2022-05-26):
打开IAR工程中的map文件,找到了:
2 084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506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306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 33 absolute)

问题:readonly  code memory和readonly  data memory有什么区别,都是Flash吧?readwrite data memory是RAM吧,那后面的(+ 33 absolute)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点评):
字面意思code是代码,就是逻辑控制,readonly data是只读数据,应该是常量或常量数组,readonly是存在flash的,readwrite data是可读写数据,是放在ram里面的

网友B(2022-07-13):
好像是表示内存的绝对使用量,对应你设的全局变量大小

网友C:
. 对,readwrite data memoryram

网友D:
+33好像是全局变量的大小吧,我觉得是

网友E:
这个程序计算就是算flash就行吧,第一个+第二个

网友F:
嗯,都是flash的,存代码和存数据的吧

网友G:
第一个第二个好像是占用flash的情况

网友H:
后面这个absolute是绝对变量使用情况

网友I:
IAR不是很熟,但是网上有很多介绍,而且absolute英译是绝对的意思

网友J:
属实,编程的时候应该看一看这个flash的占用情况,不然后续增加应用就不好算了

网友K:
网上搜搜吧,很多有讲IARmap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