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二极管的原理,教你三种方法测试转折电压

楼主(2022-05-26):
触发二极管,也称为双向触发二极管(DIAC),是一种对称的二端半导体器件,具有三层结构。它通常用于触发双向控制硅,并在电路中用于过压保护和其他目的。

昨天在顺烨电子实验室测试了DB3WSOD-123FL触发二极管,所以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触发二极管的原理_触发二极管的转折电压试验。

二极管原理被触发

DIAC是一种五层二极管,由两个反方向并联的小克莱二极管连接而成。顾名思义,它是一种可以在两个方向上连接的二极管,也就是说,只要外部电压大于触摸电压,VBO就可以连接,无论外部电压极性如何。一旦连接,只有切断电源或切断电流,电压才能保持电流并保持电压以下。

通常用于触发双向可控硅(晶闸管)控制整流器(TRIAC),DIAC的触电压在20~40V之间。或者作为放松振荡器。

转折电压测试触发二极管。

有三种方法可以测量二极管的转折电压:

方法一

将正极(E)和负极(L)分别连接到双向触发二极管的两端,并使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齿轮测量电压值,然后再次测量双向触发二极管的两极对。比较两个测量电压值的偏差(通常为3~6V)。偏差越小,二极管的性能就越好。

方法二

首先用万用表测量市政电压U,然后将测量的双向触发二极管与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测量电路连接起来,连接到市政电压,读取电压值U1,然后调整双向触发二极管的两极对,读取电压值U2。

如果U1和U2的电压值相同,但与U的电压值不同,则双向触发二极管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对称性。如果U1和U2之间的电压值差异很大,则双向触发二极管的导电性是不对称的。如果U1.U2的电压值与市电U的电压值相同,则表明双向触发二极管内部短路受损。如果U1.U2的电压值为0V,则表明双向触发二极管内部已开启并损坏。

方法三

连续可调直流电源0~50V,连接电源的正极120kΩ电阻,连接双向触发二极管的一端,连接电源的负极串联万用表的电流档(放置在1ma档),然后连接到双向触发二极管的另一端。逐渐增加电源电压。当电流表指针(超过几十个微安)明显摆动时,表明双向触发二极管已被导向。此时,电源的电压值是双向触发二极管的转折电压。

触发二极管原理,触发二极管转折电压试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