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307 + WCHLINK 出现问题

楼主(2022-05-26):
调试CH32V307突然之间出现问题见图。请WCH专家指明下一步道路!

网友A:
您好,该情况可能是芯片内程序运行出错导致两线调试接口无法正确获取芯片状态。
建议您通过ISP工具,向目标芯片烧录一个MRS内置的CH32V307模板工程后重试:

楼主:
CH32V307 + WCHLINK 奇遇记

恢复了,这里做一个交代。

1. 这里使用的是我自己根据以往ST103的设计魔改的板子,支持内置LAN、USB、高速USB作为HOST、FSMC、I2C访问EEPROM等功能,24M晶振,淘来2块307VCT6芯片就开干了。板子属生产性质所以BOOT0直接接地也就无法支持ISP,只能SWD。

2. 已经调试了多日,调通了高速USB访问U盘、软件模拟I2C、USB/CDC和多个模式的LAN功能;FSMC读写CF卡调试失败,与ST103x相比修改各种时序参数后无效只能放弃!正在尝试将TCP和UDP的各种模式的LAN功能综合到自己的工程中,发现刚加入时候是OK的UDP的服务器功能失效了。

3. 这个时候想回到EVT的例程看看就简单地烧入EVT中的UDP例程到芯片,忘记修改主频和PHY频的相关设置,相当于主频432M,PHY频60M(前文说180M不对,因为检查UDP例程中ethdriver.c的设置由于前文我修改的工程已经改过来了)。奇妙的是UDP服务器的测试OK。后面板子工作不稳定多次插拔电源发现此时10有7-8无法开机,只有1-2次能运行程序 --忘记了摸芯片是否发烫!打算烧回自己的工程就无法回去了,如上。WCH的工程师提供了诸多支持。

好大的疑问是,主频432M 网络有时候还能运行?WCH32V307你还能再强大些吗?

4. 在发现3的问题后将晶振换到6M可以让WCHLINK重新找到芯片并烧写调试,再换回24M回到2的状态。毕竟芯片经历过磨难,对原来的所有功能进行逐一排查:
4.1. 原来的USB,作为CDC功能正常,串口助手大量数据收发传输无误。
4.2. 原来的HS-USB, 作为HOST访问U盘功能正常。
4.3. 原来的软件模拟I2C功能失效,放大延时依然无效。检查I2C芯片OK,看来307芯片管脚出问题了。
4.4. 原来对LAN进行PING,延时一般1ms以内。现在是1ms和一个长延时(15-350ms不等,多数100以上)间隔。
4.5. TCP服务器功能正常,多通道ECHO功能正常。
4.6. 原来已经失效的UDP服务器功能依然无效。
看来芯片受损了。